[无线] 上次那辆新能源跑车的遥控器,是真的遥控器哦,不过它的开关不该叫开关!

楼主(2023-07-10):
这是上次那辆新能源跑车标配的遥控器,翻出来就拆了吧,也该清理一下了

外观,正面

背面

10几年了,电池仓已经腐蚀

正面的功能键不多,亮灯、演示啥的

开壳

大大外壳里有小小的主板

左右拨杆都不是专用的开关,这种用弹片的分体式开关见过么?

拨杆组件

接地弹片+铜丝,只有0、1两种状态,比例控制啥的就不要想了

前进后退也是分体式的

虽然上面部分有拨杆,但控制部分在下面

所以两个拨杆长得还不一样

主板和按键板

这里是软封装的主控芯片

主板背面没件了

前进后退动触点

板子上是静触点,本质上和左右拨杆原理一样,都是0、1控制的
估计是因为结构布置原因才用了这种方式

全家福

新能源跑车已经挂了,这个遥控器就没办法判断好坏,也只能断舍离

网友:
围观开开眼界

网友:
结构简单,耐用,不容易坏,

楼主:
玩具,都是玩具!

网友A:
新能源竟然没有比例控制哈哈,差评

网友:
弹簧片开关很常见,你是日子过好了,忘本了。

网友:
好东西,可以改成潜航器的控制手柄,像泰坦那样

网友:
电池仓生锈处我看以为是我的遥控器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能源竟然没有比例控制哈哈,差评

只能用人脑控制了,手速还得快才行

网友:
前进竟然还有倆档,不错

网友:
可以遥控潜水艇了

网友:
一个微动都不舍得用。很多小遥控玩具看似比例遥控,其实都是开关的。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遥控玩具汽车吗?

网友:
居然不是2.4G遥控车了,27兆频率太古老了。

网友:
新能源车的遥控器的确牛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用人脑控制了,手速还得快才行

人工pwm控制,手速够快和比例控制一样。

网友:
这以后还咋开车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工pwm控制,手速够快和比例控制一样。

这不得把遥控搓冒烟了

网友:
手速还得快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