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易视TV e4被移动锁住了

楼主(2023-07-10):
移动易视TV e4从来没有用过,

昨晚接电视机上,

连接移动网络,
后来显示要10086开通,
这么来说,被锁定了。
这个机器还有救吗,能否刷其他的软件?

网友:
连接移动网络开通就要收费

网友:
要么刷机,要么找移动开通IPTV

网友A:
刷机,改成游戏机和网络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改成游戏机和网络机顶盒

如何刷机?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刷机?有教程吗?

这个盒子配置不高,刷机百毒搜一下一堆

楼主:
找到了论坛,有很多的刷机固件,
晚上试试看吧。

网友B:
连上网扫一下端口看adb开了没有,没有的话拆机进TTL开启ADB然后用那个开心电视助手替换当贝桌面然后再删除自带的APK就可以当通用盒子了

网友:
先要看懂再刷,要就变砖了,看看电视还是不错的

网友:
刷机就可以,论坛里有固件,可能需要拆机

网友:
哇塞!跟户户通似的嘛!带位置锁定功能!

楼主:
网上下载了软件,
刷到这个程度没有反应了,
后来拔了电源,
结果再插上就灯都不亮了,
我是刷成砖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网扫一下端口看adb开了没有,没有的话拆机进TTL开启ADB然后用那个开心电视助手替换当贝桌面然后再删除 ...

如何看ADB?TTL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看ADB?TTL在哪里?

先连上网,用端口扫描器扫描机顶盒所有端口默认是5555,也可能会改成其他的,扫描出后用开心电视助手连接,能连接上显示参数了的话就好办了,TTL就是主板上面调试的洞口,一般3个洞或者4个洞,用CH341A编程器TTL模式连上就可以用命令开启ADB了,

楼主:
今天晚上,继续插上存储卡,接电源,发现可以继续刷了,过了几分钟居然刷成功了沙发管家。装其他APK,也一帆风顺。

网友:
恭喜楼主,救砖成功

网友:
安卓盒子主板上有串口,基本都能安装,装上一个当贝桌面就OK了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