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小白关于万用表VC9807A+修理的总结

楼主(2023-07-10):
   之前发过几个帖子求助坛友帮忙修理万用表,目前已经在我是不会修大神和dayibalang大神的帮忙下,加上其他热心坛友的出谋划策下,除了各档位的标志符没出来外,已经不影响正常使用了。为了让后面碰到此类问题的坛友少走点弯路,作为一个小白有几点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于万用表不显示的可以先检查一下导电橡胶条,我这个就是橡胶条有问题。本来想上网购买,谁知道这个东西需要定制,起步价30,没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看到屏幕和PCB接触的地方有压痕且出现反光现象,想着估计是时间久了接触面不良,就用壁纸刀沿着两端切下来薄薄一层就可以使用了。之前坛友也有提议加垫片的,应该也可以的,我倒是没有尝试。
2、  对于万用表各档位蜂鸣器长响的,可以试着更换驱动蜂鸣器的4011芯片和062c等运放芯片。
3、  对于可以显示但是各档位数字乱跳的,可以按芯片手册重点排查一下芯片各项指数。比如7129芯片,23-24脚应该在9v左右,24-28脚应该在3.2v左右(手册2.8-3.5,典型3.2),28-34脚应该在1v左右, 24-36脚应该在5.3v左右(手册4.5-5.8,典型5.3),开机电流应该在4ma左右。如果数值都在正常范围内,要重点检查老万用表的过孔我这个表就是修复了一个过孔、更换了积分电容、参考电容等几个芯片外围的电容后恢复正常的。
4、  对于双面PCB焊盘的多脚直插芯片,最好能有热风枪来进行操作,要不然用电烙铁能把人搞死,况且有的老万用表焊盘质量不好,稍不留神就会掉下来。
5、  关于换件,之前网上买了062c、358、2904等运放的全新件,发现还是有部分有问题的,最后换上了拆机件才能正常。我估计目前标志符出不来可能跟某个运放有问题有关。焊接好后一定要用好的万用表通断档来测量各脚位和其相连线路是否导通,第一次换7129芯片后发现部分字符无法显示,测量发现有2个脚位的焊盘与线路断开了。
6、胜利老万用表需要提醒一下大家转盘弹片要格外注意。
以上是一个万用表维修小白的一点点心得体会,希望各位大神批评指正,谢谢!再次感谢我是不会修大神和dayibalang大神的帮忙。@我是不会修 @dayibalang
附上之前的几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8635-1-1.html  拆机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8777-1-1.html 电路图问题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9340-1-1.html 蜂鸣器长响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9878-1-1.html 芯片问题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168-2-1.html 最终解决问题

网友A:
感谢分享! 有大神指导确实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有大神指导确实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是的啊,所以要感谢论坛,感谢大神,感谢坛友,感谢这个大家庭。

网友:
不会修大神确实名气不小,好多卖仪器都打着他的旗号,哪怕优利德都看到了,确实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仪器的知识,我也分享了些,只是没名,哈哈。

网友B:
对于橡胶条有问题的用砂橡皮擦擦就可以解决,之前没留意楼主帖子,现在说出似乎有点马后炮之嫌。
另外,楼主喜欢直接换件,这点是我不赞成的,楼主虽然修好了表,但对于跳字仍然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个件何种不良引起的。很多老表由于那个年代技术工艺水平限制以及岁月洗礼已经经不起大折腾了。所以以后还是确定具体故障点后再考虑换件吧。

网友:
我不会修大佬有名啊,甚至有人都打他名誉也推销仪器了,我也分享了些,只是没名,

网友C:
档位符号应该不通过运放,7129有个符号驱动引脚,液晶屏对应的符号引脚接到7129符号驱动引脚,对应的符号就显示,这个通过转盘实现。所以,确定一下7129的符号引脚到转盘有没有问题,必要时可以直接把屏幕对应的符号引脚用飞线连接测试一下。

网友:
666 修改好了东西还学了知识,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橡胶条有问题的用砂橡皮擦擦就可以解决,之前没留意楼主帖子,现在说出似乎有点马后炮之嫌。
另外,楼 ...

是的,这个也是我学到的经验,后面要先分析分析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档位符号应该不通过运放,7129有个符号驱动引脚,液晶屏对应的符号引脚接到7129符号驱动引脚,对应的符号就 ...

好的啊,我马上对着线路看看,感谢

网友:
这个系列的老表做工还是可以的,外壳相当的结实 双层主板,我平时当它炮灰表使用,但由于电位器较多 芯片也多 修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A:
感觉还是以前的老表做工好,手上有2块 反正卖也不值钱,所以没事拆开来玩玩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以前的老表做工好,手上有2块 反正卖也不值钱,所以没事拆开来玩玩也好! ...

O(∩_∩)O哈哈~,是的,我有一个9805(咱俩的三款都不一样啊,你的看起来好新),又搞了一个9807,这是病要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O(∩_∩)O哈哈~,是的,我有一个9805(咱俩的三款都不一样啊,你的看起来好新),又搞了一个9807,这是病 ...

哈哈,目前来看我这个病暂时是治不好的,受了群里大神和群友们的影响,手上有好几块表,但多数是吃灰状态,你的修好后 好好留着吧这种老表不多了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以前的老表做工好,手上有2块 反正卖也不值钱,所以没事拆开来玩玩也好! ...

自动量程是大势所趋,那些手动量程的老表如果喜欢,收块胜利dt980就可以了,太多没有用,有一两块代表性的精品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量程是大势所趋,那些手动量程的老表如果喜欢,收块胜利dt980就可以了,太多没有用,有一两块代表性 ...

是的,还是自动档方便,手上有几块自动的

网友D:
我去,我刚才发现我发了被审核了,什么情况?出什么幺么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去,我刚才发现我发了被审核了,什么情况?出什么幺么事了?

估计是有啥词吧,没事儿,我也有过,就是晚点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档位符号应该不通过运放,7129有个符号驱动引脚,液晶屏对应的符号引脚接到7129符号驱动引脚,对应的符号就 ...

请问您的这块表,是不是也没有标志符啊?我刚才翻看老站很多同外形的表,就这一款没有标志符!看来是出厂就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