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遇到怪事,松下变频微波炉,电流竟然变大了

楼主(2023-07-10):
家里的松下变频微波炉,用了三四年了

普通用就是设置时间然后按下开始,默认火力就是最大档位的的

最近几天发现,紧邻微波炉的过电保护器总是跳闸

后来用功率计测量,功率明显变大了,峰值达到了1900w

而这台微波炉的输入功率只有1480w,输出功率1200w

后来,我把工作火力的档位调低了一档,最高P10, 最小P0,下调一档到P9,测量出来的工作功率大约1650W

这样过载保护器就不会跳闸了,放了一杯冷水,感觉加热效果差别不大,目前就这样凑合使用着

请教对微波炉维修熟悉的网友,见过这种奇怪的故障么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变压器的匝间短路、或者电容容量变小导致,可以替换元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变压器的匝间短路、或者电容容量变小导致,可以替换元件试试。 ...

目前降一档还能继续用,就先不拆

网友B:
这是变压器故障,不长命的了,早晚烧废.........网上买一个换上吧,不贵,几十而已

网友:
人家是变频机,用的是高压开关变压器,哪来的匝间短路、电容容量变小等传统微波炉的毛病!

网友C:
会不会是输入电压变高了

网友:
可以代还个全新的磁控管,滤波电容试试。

有磁控管老化,或高压不达标,导致效率下降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变压器的匝间短路、或者电容容量变小导致,可以替换元件试试。 ...

我也觉得是匝间短路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输入电压变高了

市电的电压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变压器故障,不长命的了,早晚烧废.........网上买一个换上吧,不贵,几十而已 ...

以前只拆过传统微波炉,得了一个大变压器,变频的微波炉还没拆过,业余的,根本没有任何配件,如果是很常见的故障就好办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只拆过传统微波炉,得了一个大变压器,变频的微波炉还没拆过,业余的,根本没有任何配件,如果是很常 ...

哦,没认真看,是变频的话,更要提前介入查原因,要是后续炸管、故障更严重之类的,更是得不尝失,

居然是变频的,那就查一下变频板上的原件是否有导常,可变电阻、电容、电阻之类的,一定是和功率管有相关的,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楼主:
用功率计做了实验,选择爆米花档位,默认最大档,默认时长三分多钟,

开始的两分钟功率直接到了2000W,最后一分钟是1650W,

还好过程中没有跳闸,一包爆米花成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