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创的A55点歌机,能做机顶盒吗

楼主(2023-07-10):
音创的A55点歌机,能做机顶盒吗
这个是可以挂硬盘,挂U盘的点歌机,
各路高手,
这个能把APP装U盘,然后当做电视机顶盒用吗?

网友:
拆开看看什么芯片啊  可能还是x86的能当电脑用呢

网友A:
就是个x86电脑!运行的那啥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x86电脑!运行的那啥系统

是的,可以运行LINUX,
也可以运行达菲系统,
不知道能不能当机顶盒,刷APK?

网友B:
双系统的  还有个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系统的  还有个XP系统

不知道能否装Android,加AP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否装Android,加APP

安装也有x86版本 你看看它配置能否跑得起来吧

网友:
想要机顶盒功能,还是交给专业的机顶盒吧,功耗低,还硬解4K。

网友:
估计不太行。

网友:
装个凤凰系统

网友:
有网口应该可以,有合适的系统就行

网友:
有网口和HDMI应该可以

网友:
别折腾机顶盒了,这玩意估计就是个小电脑,你有xp直接找点上古程序运行一下不好吗?或者直接网页看片,再或者当下载机用,xp玩玩小游戏不赖的,什么红警啥的,不比机顶盒刷游戏机香吗?

网友:
我有一个这个同款a55。。X86构架的。别折腾了。。

网友:
首先要是安卓操作系统才行,不然自己搞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