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器的元件哪里买

楼主(2023-07-10):
电动车充电器的1个元件拆坏了,某宝怎么找不到卖呢?

上面是拆坏的元件,下面是同样板子元件的型号:

看着好像是tml2314?

网友A:
怎么象是出土文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象是出土文物啊!

应该是黑色硅胶,被LZ扣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黑色硅胶,被LZ扣掉了

图片清晰度不高啊

网友C:
现在带贴片元件的电源,基本都不修了。一个是可能坏的元件比较多,有些元件烧毁了,参数就不知道了。二是即使勉强修好,用不久,还会坏。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原件?买个参数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E:
有些电子元件是定制的,当然你也可以找厂家定制一个就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这是六脚的电源芯片吗?走一下电路看看与ob2263或ob2273等的脚位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带贴片元件的电源,基本都不修了。一个是可能坏的元件比较多,有些元件烧毁了,参数就不知道了。二是即 ...

正解,还是买新的吧,省时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电子元件是定制的,当然你也可以找厂家定制一个就是价格比较高。 ...

好吧,我以为很好买呢

网友F:
跑一下电路图,找代换很简单的。

网友:
某宝都买不到,就很难啦,换充电器,找旧板子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原件?买个参数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我是业余练习维修下,不知道原理,会简单的拆了补

网友G:
找图纸,在坏板上找元件,不一定要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图纸,在坏板上找元件,不一定要原件

这个"原件"能找到,算你本事大。

网友:
5楼不错,原件 还是 元件?

网友:
要是楼主能提供充电器型号或许会更好些。。。。

网友:
再找几个充电器,比较下 看拿个好修 先修哪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跑一下电路图,找代换很简单的。

以前我认为宝上什么芯片都有,上次把万年历搞坏了买那个芯片的时候才知道一芯难求

网友:
目前市面好多小电器的控制芯片都是打磨过的 一旦烧了很难买到 如:电热汤锅 热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