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进水的主板,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3-07-10):
同事的电脑不开机,说电脑放在窗边没关窗,周末淋了雨,现在不开机了。主板是华硕b660m-plus wifi d4重炮手
拆了发现CPU附近有明显的腐蚀,又问了一下,说以前洒过一杯牛奶。。。。我也是服了

用酒精清洗下了,干了开机还是没反应,不插内存都不报错。
问一下大家,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都烂了,还通过电只怕该烧的也烧了,可以换新了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CPU内存硬盘应该没事,换个主板吧。

网友:
浮士德那块肯定没有了,顺带的CPU可能都挂了。

网友:
电源模块烧了

网友:
进水 不知道腐蚀什么东西了 线路 元器件都有可能 你说的不开机是开机后屏幕不显示还是开机后cpu风扇都不转

网友:
也是服了,没有机箱吗?牛奶也能滴到主板上,而且还没及时处理????
想修好得找图纸,不然换新吧,如果有机箱放窗户边也不会淋着

网友:
这是故意的吧

网友:
先找电源芯片查供电,在逐步测试清洗过的地方和相关芯片是否短路

网友:
我明白了,机箱侧盖没有安装,然后从某柱状物体喷出一滩白色物质,正好击中主板,结果主板牺牲了

网友:
电脑跟着这主家也是遭罪。。。。。。。

网友:
来问就是自己搞不定,毕竟这种问题大家目测也不可能搞好的换或者修吧

网友:
先把异物清理干净,再检查是否有线路腐蚀或元器件变值。检查时,最好先将cpu 内存显卡 固态的所有附件拆除,以免误伤。

网友:
   看那腐蚀的地方 需要换的小元件不少啊,B站有专修主板的UP,可以去看看维修视频

网友:
bga里面清晰不到位,得重置试试

网友:
我猜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这款主板还挺贵的。

网友:
清洗干燥后还没反应,基本个人没法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