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难以启动问题

楼主(2023-07-10):
一台格力定频1.5p空调,使用R22制冷剂,自己拆装过两次,拆装过程中没有抽真空。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制冷,室外机压缩机很难启动,感觉像是压缩机活塞卡住一样,压缩机启动声音很大,但是启动不了,过十来秒,停歇下,再一会启动,启动不了又歇一会,反复下来,有个十几次,再次启动,一瞬间就启动了。测过压缩机启动困难时候的电流,有20多安。期间加过冷冻油,没有效果。前两天安装柜机,问过安装师傅,说是可以修,100元,说让我学个手艺。我思考这不是大问题,在这里请教大家,答案可以站内信私发,有效果另有酬谢。

网友A:
启动电容看过了没?换过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容看过了没?换过了没?

好的,试过了,一样的

网友B:
要100,估计很小的问题,就是咱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100,估计很小的问题,就是咱不明白.

百度到个答案,说是用木棒敲敲压缩机,没试过

网友:
如果启动电容容量正常的话,那压缩机机械阻力比较大,不然的话启动电流应该瞬间就降下来,并且声音也不会很大的。

网友:
压缩机卡缸的话,就是换大电容启动和敲击的方法暂时解决,也用不长时间的。换个二手压缩机价格倒不贵,就是自己不好安装,还是让专业人员搞吧。

网友:
制冷剂加多了,检查下加了几公斤?测试下空调运行情况下检查下制冷剂压力有没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20A是堵转电流了,估计还是得换压缩机

网友:
估计堵了,全部放空,然后抽真空再充装。

网友:
压缩机难启动,一个是制冷剂释放慢,可能有脏堵和冰赌,一个就是电压低或是电线太细太长

网友:
如果是卡缸 木棒敲能有几率暂时解决     先检查电容  不是电容就要么加多制冷剂了  要么就是卡缸  运行起来了测电流如果超过正常电流就是加多了制冷剂

网友:
启动困难,可以用敲击法解决。再排排空气,制冷剂不用太多。启动时间超过3秒马上断电,否则容易烧线圈。过段时间再试。

网友:
看看外风机能不能正常启动,以前我家的外机信号线接触不良,外机风扇不能正常启动,压缩机运行一会就停止。把线换了好了。

网友:
启动电容看过了?

网友:
测过压缩机启动后 正常工作时候的电流 正常吗?可以与铭牌上标识的比较一下

网友:
温度保护了,浇水试下

网友:
冷凝器或者环路铜管里面有冰堵死了

网友:
跟我2000年用的第一台格力故障一样,压缩机卡缸,20几A电流。100块的维修方法,就是换大电容启动和敲击的暂时解决。不行就换压缩机了。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但是只有制热时候会大电流保护,制冷则正常。应该是管子里空气比较多,先收氟,还要上压力表监测,压力快接近0时,赶紧关闭阀门,然后抽真空,不行就多抽2次。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