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056电源输入可以并联吗

楼主(2023-07-10):
单独几个18650电池架,分别连到几个4056输出上,4056输入端共用一个电源,可以吗?大概就是下图这样。

网友:
输入输出都可以并联,放心搞

网友:
没有问题的,放宽心吧

网友:
这样接是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电池之间不要串联就可以

网友:
可以,为了防止共地干扰,可以在每个4056输入上串联一个ss36二极管

网友:
可以!输入输出都可以!
串联也可以!

网友:
串联给多个电池充电输入就不能是同一个电源了

网友:
这跟你家里装几个电灯好像是相同的道理

网友:
放心大胆的连接吧,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楼主想干什么,都会画图了还在问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搞,没问题

网友A:
听说可以,这样充电电流也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可以,这样充电电流也变大了。

不应该啊。

网友A:
也是坛里的一坛友发贴说可以4056进行叠加来扩流。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坛里的一坛友发贴说可以4056进行叠加来扩流。

我这个不是叠加

网友:
共地原因,电池似乎不能串联

网友:
必须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