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主控8G SLC 想用来做unraid 怎么改序列号

楼主(2023-07-10):
弄了一个芯邦主控的8gslc,想用来做unraid,但guid都是0,识别不了,求各路大神,能用什么量产把序列号改一下吗?序列号是多少位的?求方法

网友:
试下量产工具能不能选序列号,一些芯片不支持序列号

网友A:
重新量产,然后在设置里把序列号填上就行

楼主:
谢了,试试能不能成功

楼主:
用这个试了,在我的电脑找不到U盘了,不知道弄得对不对,有大神指教指教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量产,然后在设置里把序列号填上就行

谢了,按你的设置已经成功量产,装上UNRAID了

网友(2023-09-09):
试下量产工具能不能选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