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换了锂电,电子秤有误差了

楼主(2023-07-10):
不多,0.3克误差,本人有强迫症,想调回来。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坐等高手了,使用锂电建议安装降压模块降到电子秤标准电压后使用。在称的标准电压范围内,应该没有误差。

网友A:
一般3V供电芯片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是2.4-3.6V,而锂电池充满电之后的电压达到4.2V左右,高于正常工作电压必然出现一些问题,建议串联个二极管降压试一下。

网友:
换磷酸铁锂电池或者用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3V供电芯片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是2.4-3.6V,而锂电池充满电之后的电压达到4.2V左右,高于正常工作电压必 ...

串多大二极管

网友:
先搞一个4007试试,不行再加一个

网友:
换回电池正常的话,就加二极管

网友B:
IN4007的压降大约0.7V,锂电池的正常电压范围是3~4.2V,串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检查一下新换电池电压,是不是太高,一般来说电池正常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C:
接触过一个卖电子秤的,电子秤是可以设置调整的。可以去计量局或者卖称的地方试试。不同厂家的调整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4007的压降大约0.7V,锂电池的正常电压范围是3~4.2V,串一个就可以了。

4.11V,那我串一个试试,串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
f方便的话串正极

网友:
IN4007电压问题

网友D:
电池串联个二极管降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4007的压降大约0.7V,锂电池的正常电压范围是3~4.2V,串一个就可以了。

FR107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串联个二极管降压试下

FR107行不行

网友A:
最普通的1N4148和1N4007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触过一个卖电子秤的,电子秤是可以设置调整的。可以去计量局或者卖称的地方试试。不同厂家的调整方式不一 ...

我有俩电子秤就是可以校准的,都是多个按键的,同时按住某几个按键就调出校准界面,但是你的有电子秤标称最大称重数的砝码,比如10kg、30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普通的1N4148和1N4007就可以

我只有这一种

网友:
家中2个都改了锂电,没砝码,也不知是否有误差。有一个后来显示乱跳,需要1KG和2KG砝码才能设置,手里也没有这些,放了两三年,才想到用桶装1KG和2KG的水当作砝码用,误差肯定有,将就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