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错了>USB移动硬盘盒 + 企业级机械硬盘,是怎样休眠的?

楼主(2023-07-10):
USB移动硬盘盒自带休眠功能,一段时间不读写硬盘就会休眠。
企业级机械硬盘,没有休眠功能,没有休眠的命令,实测通过sata线插在windows里无法休眠。
但是两者组合起来,实测却可以自动休眠,那么是怎样实现休眠的呢? 难道是空闲一段时间后硬盘盒强行给硬盘断电(因没硬盘不支持休眠指令)?这样岂不是很伤硬盘?

------------------------------------

是可以休眠的,没问题了。

网友A:
所有硬盘都有休眠功能,这个跟系统的电源管理有关,硬盘主控无权也无法主动休眠,除非系统发送DevSleep之类的命令给它

在USB移动硬盘盒或者USB-SATA桥接芯片支持的情况下可以人工定制休眠时间,这个得通过量产工具去实现,目前JMS578工具最多,Noresys的也支持,ASM的不清楚支持与否,手头没有这样的盒子测试不来

顺带一提:只有被累死的电机,没有被睡死的硬盘,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硬盘都有休眠功能,这个跟系统的电源管理有关,硬盘主控无权也无法主动休眠,除非系统发送DevSleep之类 ...

"只有被累死的电机,没有被睡死的硬盘"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被累死的电机,没有被睡死的硬盘"

是什么意思呢?

电机有设计寿命,在不断运行和不断休眠的情况下明显后者寿命更长,我手头移动硬盘作为下载盘都挂载了几万小时了也没坏,设置的3分钟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