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适配器问题 插头中间带一根针

楼主(2023-07-10):
买了个迷你主机,适配器是19V 3A的 如图;

我加装了不少附件,导致现在电源适配器功率不够,手头有个华硕的19V 4.5A的,但是接口不一样,这样的,

戴尔的是头子中间带一根针,好像是识别用的, 华硕的不带,只有正负极。我改线的画,那根识别针信号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
我查了下 说要弄个330K的识别电阻,有搞过的坛友吗?

网友:
直接买成品插头或
给主机插座接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 说要弄个330K的识别电阻,有搞过的坛友吗?

没用的,dell那个带通讯的。。。

最近买的可以退了买新的。
一定要自己改,可以买专门的接头。
这个通讯带有适配器功率信息的,

你这个迷你主机送的3A,加了附件也不见得能超过3A供电。。。

网友:
识别电源功率的功能,没有的话有些机器会降频运行,最直接的办法小黄鱼买个2手的130w的戴尔原装电源,现在不贵才几十不像以前大几百元,

网友:
识别充电的!

网友:
咸鱼的充电器不贵,这个针用来识别的,我买的充电器不能给dell笔记本充电,浪费了

网友:
专用的,买专用充电器

网友:
量一下那针跟地之间阻值多少,接电阻试下呢

网友A:
有的,中心针做在插头里面,而电源输出仍是2根线,那么就把整根线换一下即可。

网友B:
dell的中间针是带协议的,单独的接电阻是无法正常匹配的。一种是买个二手电源,一种是买这种协议

楼主:
买了个惠普的不信,晕死

网友(2024-05-14):
引用 网友B:
dell的中间针是带协议的,单独的接电阻是无法正常匹配的。一种是买个二手电源,一种是买这种协议 ...

感谢啊 下单了,这个是一根接地 一根接id线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2024-09-18):
引用 网友A:
有的,中心针做在插头里面,而电源输出仍是2根线,那么就把整根线换一下即可。 ...

误人子弟

网友:
找个自己主板的原理图,看一下,中间那个针是带协议的,识别适配功率啥的,我感觉不接也可以,就是会低功耗运行,我之前的适配器老师提示无法识别的适配器

网友:
什么牌子的小主机。有的只是这种接口通电的,并没有什么协议之类,清华同方等那些小主机,随便用dell还是hp那种大口电源都可以使用的。不过电源再大也没啥用的,主板上也就那点转换功率,设备多,供电带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