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风扇怎么样才能转

楼主(2023-07-10):
求教,买了几个,有玩过的吗

网友:
PG40561BX-Q000-S99服务器风扇

网友:
直接红黑通电就可以了,最大12v

网友A:
服务器风扇,看着这么多线,实际估计就4根,每种颜色一个定义
支持PWM调速,直接接12v就是最高速度

网友:
这暴力扇子,,,满速转的话噪音吓死人

网友:
服务器风扇 红 黑接上12V就转

网友:
里面是2个四线风扇!

网友:
如果噪音难以接受,加个调压模块调速。

网友B:
捡的吗?买的肯定问卖家啊。话说看楼主也是个内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捡的吗?买的肯定问卖家啊。话说看楼主也是个内行,

算是捡的,4元一个啥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风扇,看着这么多线,实际估计就4根,每种颜色一个定义
支持PWM调速,直接接12v就是最高速度 ...

试了一个红黑通电不转

网友:
听哥一句劝扔了吧!你把持不住!

网友:
正常2组4线风扇,正反1个风扇,上淘宝找找相同的型号,看线定义

网友:
接红黑线试试

网友:
暴力风扇,直接接12V,估计能试出来。

网友:
这东西接电就能转,不转考虑一下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一般红黑线是电源线,其他线材都是测速或者控制线,直接给红黑电线上12V电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