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飞利浦电吹风

楼主(2023-07-1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283-1-1.html
开关已更换,修复
拆个飞利浦电吹风

开关有点不好用,拆开看下型号,购买,另外清理下灰尘

电吹风

拆开发热丝清理

后面清理

接线

开关

开关

网友A:
清灰,用酒精吗

网友B:
飞利浦电吹风 不错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灰,用酒精吗

用镊子把毛发,灰尘拿出来,用了好多年,里面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电吹风 不错的 ~~~

还可以,用了10来年了,开关有点不好用了,发热融化了

网友C:
吹风机清理的挺干净

网友D:
能买到原装开关吗?我买了几次便宜的无品牌开关质量都不行用不了多久就坏。

网友:
原装的开关是英国货,我有个折叠吹风机块30年了,好用

网友E:
把开关拆开清理一下触点应该还能操几年

网友:
清理清理还能继续

网友F:
一定要想办法买原厂原装开关。无品牌开关质量难保证,用一段时间后开关的接触电阻会变大,又会造成发热。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用了10来年了,开关有点不好用了,发热融化了

加大焊锡体积才是王道~~~

网友G:
这应该是珠海三灶的飞利浦家电制造的。电吹风还是功率大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买到原装开关吗?我买了几次便宜的无品牌开关质量都不行用不了多久就坏。 ...

不知道,tb是按照型号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开关拆开清理一下触点应该还能操几年

拆开外壳看, 开关里面因为温度已经融化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想办法买原厂原装开关。无品牌开关质量难保证,用一段时间后开关的接触电阻会变大,又会造成发热。 ...

这样,已经购买了,看来要在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应该是珠海三灶的飞利浦家电制造的。电吹风还是功率大的好用

当初就是要大功率才买,还有个小大也是飞利浦电吹风,也用了十几年了

网友:
飞利浦的塑料卡扣技术很过硬,拆不好的话,想无损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风机清理的挺干净

里面有很多灰尘,烧焦头发,清理干净,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