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装修完成,分享一下我的弱电箱

楼主(2023-07-10):
这几天新家装修完成,保洁过了就要整理弱电箱了,我没有换大的弱电箱,而是直接在弱电箱位置做了餐边柜,特意留了一个给弱电用,也想过散热问题做百叶窗的,后来还是不了了之了。突然发现以前的笔记本电脑散热底座非常合适,就比划了一下尺寸,上面放光猫路由和8口交换机真是太合适了,底下6个散热风扇呢!于是在集中供电的明纬电源上接了dc转dc模块,设置5V左右,串了一个40度温度开关

楼主:
1空开是电箱里换下来的杂牌子空开

网友A:
强电弱电靠着这么近,而且是接线端子的,看着有安全隐患,无线路由器放在柜子里信号也会受影响

网友:
挺好,我的无线路由器在电视柜上放着。

网友:
留个nas的位置

网友:
有亿点点大

网友:
在原来的基础上扩的啊

网友B:
无线路由器放在柜子里信号也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电弱电靠着这么近,而且是接线端子的,看着有安全隐患,无线路由器放在柜子里信号也会受影响 ...

接线端子接的是低压12V的,220V那边没用接线端子,就是害怕漏出来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路由器放在柜子里信号也会受影响

卧室会再放一个组mesh网

楼主:
那就放下面一层了或者放在电视柜那边,我预留两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电弱电靠着这么近,而且是接线端子的,看着有安全隐患,无线路由器放在柜子里信号也会受影响 ...

他这是木柜子,个人感觉受不了啥影响,只是木柜子我个人不咋喜欢走强电,即使要走,我也会装个烟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端子接的是低压12V的,220V那边没用接线端子,就是害怕漏出来有隐患

这样啊,不过有一说一,这弱电箱太大了

网友:
这样搞必须用防火材料啊

网友:
学习了,我怎么就没想到,之前只想着砸墙换个大的。这样外挂省事很多,路由器放外面信号还更好

网友:
nas是赶紧整上。

网友:
楼主用的集中12伏供电那么有没有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并联大容量的电容来滤波?我也是这样搞的发现电源波纹大自己就接了4个50伏1000uf的电容并联上去了好很多。或许是电源质量不好

网友:
会不会用机柜更舒服一些?天线还可以改外接。
看楼主的房子也不算小了,一个机柜占不了多少位置吧?

网友:
高大上,装修风格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