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中的热电偶

楼主(2023-07-10):
最近燃气公司检查家用燃气灶,要求换成带熄火停气保护功能的,然后到网上了解了一下,有一种是靠热电偶产生的电流带动一个电磁阀来开启燃气回路的。刚好家里有一个不用的燃气灶,想让门口收废品的拉走,想把高压模块拆下,拆的过程中发现有热电偶。就一起拆了下来,了解一下内部结构。用打火机测试了一下,开路电压10几豪伏,短路电流100多毫安,用的万用表10A档测的。

网友:
我家的一个灶的打火针陶瓷碎了一半,打火电弧比正常的低了打不着火,还得像香港电视剧那样用点火器。。。
熄火断气很好用,我妈煲汤去看电视,水溢出浇灭了火,还好断气了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更放心,万一老式的不带熄火保护的,那就麻烦了。

网友:
看网上改装套件也不便宜。

网友:
不要改装了,安全第一,还是买个品牌的质量有保证

网友:
看着不错,为啥有热电偶的要买了?

网友:
整套地移植过去就成了。

网友:
涉及到安全保护的,最好不拆旧,可靠性难以保证

网友:
买台新的算了,旧的研究下原理。原来热电偶是低压大电流特性,驱动绕组只有十几圈。

网友A:
没想到热电偶输出的电流还是比较大的,我的是离子形式的,就是比较费电,后来改成松下爱老婆的镍氢电池了

网友:
原来熄火保护是这样的

网友:
安全第一,拆旧的最关键是要配套,别关键时刻掉链子埋下重大安全隐患。

网友:
这东西不能凑和,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

网友:
10年前的燃气灶都有熄火保护

网友:
这东西不能凑和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热电偶输出的电流还是比较大的,我的是离子形式的,就是比较费电,后来改成松下爱老婆的镍氢电池了 ...

我也想说这小东西竟能发电

网友:
安全第一,一定要注意

网友:
燃气灶自动熄火装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