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准备用超声波清洗机改装一个那啥

楼主(2023-07-10):
我有一个清洗眼镜的超声波清洗机,我准备改装一个那啥,看看能不能驱狗用!听说狗对超声波比较敏感!大家说我能成功嘛

网友A:
网上电路原理很简单啊,成本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电路原理很简单啊,成本也低

我不是有个现成的清洗眼镜的嘛!用它,不加水,打开盖子,对准狗是否能行?

网友B:
驱狗神器应该是智商税吧,等你做成功了,发上来看看,让我们也学习学习;期待你的作品,以及试验结果。

网友C:
闲的蛋疼系列之狗事生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狗神器应该是智商税吧,等你做成功了,发上来看看,让我们也学习学习;期待你的作品,以及试验结果。 ...

功率35w频率40k,我准备把清洗机开口朝向狗窝!定时定向定时启动!吵它不能睡觉也行!让丫没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的蛋疼系列之狗事生非?

你就说行不行吧!看过西游记里面那个葫芦似的!对准狗窝!怕不怕的无所谓!能影响它睡觉也行!

网友D:
整点木糖醇给狗吃,虽然死不了也能让它消停

网友E:
换能片不一样的,要更换换能片,那种超大号的压电陶瓷片,清洗机里的换能片是针对液体的,推动的空气面积有限,就像蚊子在耳朵边飞,虽然讨厌但也不至于影响太多。
换能片直径5公分的那种,四到五片通过合并腔体压缩空气后直接定向传输,类似生日蛋糕里的音乐片,功率不大但分贝数超级大!
功率大了人也是能感觉到的,开着耳朵就会感觉不舒服,听多了就烦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点木糖醇给狗吃,虽然死不了也能让它消停

那不还得花钱嘛!有木糖醇我还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还得花钱嘛!有木糖醇我还吃呢!

狠一点用异烟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能片不一样的,要更换换能片,那种超大号的压电陶瓷片,清洗机里的换能片是针对液体的,推动的空气面积有 ...

我这个拆开看了,里面就是个压电陶瓷饼子,不是那种圆柱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拆开看了,里面就是个压电陶瓷饼子,不是那种圆柱形的!

清洗机里 的是换能片,能推动金属片子震动,但不适合推动空气,压电陶瓷片金属薄,震动范围大,合适推动空气!

网友:
说白了就是声不够大,你得怼近点可能有效果,怼狗耳朵上估计就行了 远了狗也听不见

网友:
超声清洗机干烧恐怕换能片小命不久。不过可以试一试,坏了换一个报警器压电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点木糖醇给狗吃,虽然死不了也能让它消停

原来这个对它们有益啊

网友:
原来这个对它们有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还得花钱嘛!有木糖醇我还吃呢!

感觉把狗吃了成本更低。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据说不能空载运行,否则可能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