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懂的坛友麻烦帮忙看看,这个方管和圆管之间的连接件学名叫什么?

楼主(2023-07-10):
图上红圈里那个黑色的连接件,这个学名叫什么?

网友A:
22圆管转25方管衬套管接头桌椅家具配件,一找就找到。

网友B:
这应该是一个防尘盖吧

网友C:
想自己做?有焊机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自己做?有焊机不难

焊机倒是有,不过这个件是塑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一个防尘盖吧

不只是防尘盖,是圆管和方管的连接用的,否则圆管会动啊

网友:
这个应该没卖的自己想办法做一个

楼主:
非常感谢,应该就是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圆管转25方管衬套管接头桌椅家具配件,一找就找到。

万能的坛友,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网友:
X宝上找能找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