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鸿运扇速度变慢

楼主(2023-07-10):
感觉一二档经常没什么风力,三挡也不是很猛。 最近用的多,好像稍微正常一点但也是欠缺力量,之前经常一二档启动都慢慢转的样子。

网友A:
含油轴承卡轴了。

拆开电机用WD-40清晰轴套和轴,并在轴套外的海绵里加适当机油,装回即可。

不过好多鸿运扇的电机是铆接的,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油轴承卡轴了。

拆开电机用WD-40清晰轴套和轴,并在轴套外的海绵里加适当机油,装回即可。

平时关掉后能闻到焦油味,这个风扇好像换过电机,可能电机质量不怎样。 我以为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关掉后能闻到焦油味,这个风扇好像换过电机,可能电机质量不怎样。 我以为是电容的问题。 ...

焦味基本电机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关掉后能闻到焦油味,这个风扇好像换过电机,可能电机质量不怎样。 我以为是电容的问题。 ...

换电机选滚珠轴承的

网友:
却油了加点油

网友:
加摩托车机油更好,我一年加2次。

网友B:
这种电风扇出现这种故障,首先给电机轴承加油,然后再考虑电容问题。

网友C:
加点轻质油洗一下油污,再加润滑油,能动说明没烧死

网友:
网上买个轴承电机换上就行, 含油轴承 寿命到了, 不好修

网友:
电机坏了线圈局部短路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油轴承卡轴了。

拆开电机用WD-40清晰轴套和轴,并在轴套外的海绵里加适当机油,装回即可。

转子发热明显 。风扇倾斜的话,转速会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风扇出现这种故障,首先给电机轴承加油,然后再考虑电容问题。

风扇倾斜的话,转速会加快。加缝纫机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点轻质油洗一下油污,再加润滑油,能动说明没烧死

加点机油?

网友C:
轻质油指白油或者wd40之类像水的油,可以洗去油污,然后再加耐高温润滑油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质油指白油或者wd40之类像水的油,可以洗去油污,然后再加耐高温润滑油脂。 ...

准备加点跑步机润滑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风扇出现这种故障,首先给电机轴承加油,然后再考虑电容问题。

看这电机的线圈,很像是铝线的;电机轴的两端加缝纫机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电机的线圈,很像是铝线的;电机轴的两端加缝纫机油就可以。

外壳非常烫手 不知是否正常。 索尔的牌子,好像写着铜线制造。

加了跑步机润滑油,风力是猛了一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