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大佬们NOKIA N82手机待机电流大且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7-10):
一部08年买的欧版NOKIA N82手机,12年退换下来后一直当闹铃用,现在新电池待机坚持不到一天就自动关机了,测待机电流不正常,开机电流在200mA左右,开机完成后屏幕亮着电流降到30mA左右,无任何操作等待屏幕熄灭,屏幕熄灭后电流降到6mA左右,然后过了不到5秒电流就上升到170mA左右,电流就一直维持在这个范围。然后第二次点亮屏幕电流降到30mA左右,然后再次等待屏幕熄灭,熄屏后电流就降到3mA左右,然后电流一直维持在3mA左右,不会像前面一样屏幕熄灭几秒后电流就上升到170mA左右。这种问题出现过好几次,过2-5天又会自动好了,还有一个问题有时在充电时屏幕点不亮,把充电线拔掉屏幕依然点不亮,要静置一段时间或者重启手机,屏幕才能点亮。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A:
估计是有漏电,看一下有没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有漏电,看一下有没有发热的地方

之前没测电流我也觉得是漏电,测完电流后观察到的现象感觉不是简单的漏电问题,真是漏电就好查了

网友B:
人家工作15年了还不给退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人家工作15年了还不给退休

主要是这手机自带的闹铃很人性化,闹铃声是由弱到强,闹铃声响起不会吓到人,不像其他手机闹铃一响就是最大声,容易吓到人,所以一直舍不得让她退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这手机自带的闹铃很人性化,闹铃声是由弱到强,闹铃声响起不会吓到人,不像其他手机闹铃一响就是最 ...

闹铃声由弱到强,我的荣耀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这手机自带的闹铃很人性化,闹铃声是由弱到强,闹铃声响起不会吓到人,不像其他手机闹铃一响就是最 ...

这不是最基本的功能么,小米的闹铃可以女声温柔的叫你,还给你报天气预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最基本的功能么,小米的闹铃可以女声温柔的叫你,还给你报天气预报 ...

只用过索尼与果子的都是闹铃一响声音就是最大,其他手机不清,也没研究索尼与果子的有没有像N82一样的闹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闹铃声由弱到强,我的荣耀就是这样的啊。

我只用过索尼与果子的,自带的闹铃都是响起来会吓人一跳,也许是我没设置好,也或许没办法设置就那样,没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闹铃声由弱到强,我的荣耀就是这样的啊。

我的小米也是这样,这个不是可以自己设置的么,楼主这个那不成是山寨机?

网友:
现在真的很难听到和看到nokia这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