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饿死的手机电池,充电发热但开不了机

楼主(2023-07-10):
闲置的崭新的老人机里的3.7v锂电池,很久没用饿死了,开不了机(非手机问题,换了块电池能开机)。

在网上搜了个视频讲上高压、用9v或12v充一会就激活过来了,我用了个三星的5.3V2A充电头直充了半分钟,功率在11~13w浮动,有点烫手,担心出问题就放回手机里用原装充电器充了,一直微热,但还是开不了机。

等于是没激活?能工巧匠们怎么看?

网友:
电池里面短路了?

网友A:
简直是扯淡,12V直接就烧保护板了,饿死电池用万能充救,极性识别时要拿一块好电池并联一会儿。上个月刚救活放多年的电池。

网友:
可以尝试用三楼的方法,先并联一块同类型好的电池。如果电压上来了,充电器就可以识别充电了

网友B:
知道极性的,直接上傻充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直是扯淡,12V直接就烧保护板了,饿死电池用万能充救,极性识别时要拿一块好电池并联一会儿。上个月刚救 ...

谢谢,拿线焊一起吗?有没有稍微不那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极性的,直接上傻充也行,

谢谢,用万能充充了,极性是识别出来了,但用功率表监测一直只有1.3w左右,好几个小时了。会是啥问题?

网友:
人家都是用低压激活饿死的电池,你用高压?

网友:
以前的万能充座充就行

网友:
饿死的电池,电压应该比较低,普通充不识别,先用较低的电压充起来,再换普通充,以前电动车电池就是这么救过来的

网友:
小电流充它一天再看看,实在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
保护板有电压可以用万能充试,没有电压绕过保护板直接对电芯充电试下。

网友:
4056的充电小板可以充。不是坏了都救得过来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吧,坏了充不进就是电池一直发热,有一种方法是拿线秒短接一下,再装上长时间充也可以救活

网友(2023-09-14):
跳过保护板,直接给电池充电试试。充电发热烫手,存不住电,一般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