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电脑怎么升级

楼主(2023-07-10):
换工作单位,办公位有这么一台破电脑,看看怎么升级一下,朋友们请建议!

谢谢大家的回复!准备买京东(xiede) DDR3 1333 台式机内存条 双面16颗粒 兼容 普条【8G】兼容
另有朋友建议:京东(KINGBANK)8GB DDR3 1600 台式机内存条  不知道1333主板支持降频使用吗?

两条16G 主板能支持不?没想到内存这么便宜

网友A:
cpu升级到i7 3770 内存加条4G的  硬盘换成固态,玩游戏的话再花200买个580,换个500W的电源,吃鸡csgo无压力

网友:
这还升级个啥玩意,除了机箱游泳其他都可以扔了!

网友B:
内存8G起步,固态必须上。
想折腾的话,H61颗以上上1230v2,据说性能很牛。

网友:
单位的电脑不是应该直接申请换新么?

网友:
上个E3 1265L,内存到8G,上个固态,预算估计两百多点,性能足够了,不过最好还是上个Q77的主板,至少是USB 3.0和SATA3,不过没太大必要了啊,上六七代的主板CPU内存套装加固态也就三四百

网友:
这个机箱是真结实,就是大显卡塞不下,我拿来装3060ti就把下面的硬盘笼子给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8G起步,固态必须上。
想折腾的话,H61颗以上上1230v2,据说性能很牛。

两条4G还是一条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升级到i7 3770 内存加条4G的  硬盘换成固态,玩游戏的话再花200买个580,换个500W的电源,吃鸡csgo无压 ...

办公用的怎么可以玩游戏

网友:
上个3220,搞个固态就好了办公吗,就要做办公机。

网友:
单位都换了哪有电脑不换的道理

网友:
或者2100就好了,过新的 3220 不一定能点亮。

网友:
办公电脑还要自己花钱,申请换啊!

网友:
我有自用的8G金士顿原装内存,需要联系,3代最高也只有8G,16G估计是组装条吧

网友:
先抱回家再想着升级,

网友C:
H61可以上8+8=16g啊,不过我个人觉得不要买协德,就买金百达京东自营终身保
cpu上个1230v2,加个亮机卡办公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61可以上8+8=16g啊,不过我个人觉得不要买协德,就买金百达京东自营终身保
cpu上个1230v2,加个亮机卡办公 ...

自营只有1600的能支持吗?

网友:
我单位的电脑就是H61+I73770,办公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营只有1600的能支持吗?

能啊,向下兼容的吧,会在1333运行

网友:
品牌机还有要注意一下,内存兼容性问题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