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处女型安装win10,除了花钱,别无二门吗?

楼主(2023-07-10):
其实我除了老婆,从来没实现过任何处女操作:

98时代,有序列号就行。可安装光盘就像被/拐/妇女一样来历不明。我曾经从我爸单位得到一张正版,但好像是张过气的95,用没用上忘记了。

XP时代,可以更改BIOS信息冒充品牌机,然后装OEM版,这阶段大概是我最纯洁时期。不过后来装win7,需要刷破解版BIOS才能骗,我放弃了。

我win7主要靠小马激活。据说大佬研究过,没私货。后来没几天Win10出来,免费升级让大家洗白上岸——我不知道微软为何这样?按理说这时候韭菜已经可以割而不需要再养了。

反正那阵子我都是先装7,激活后升级到10。但是2年之后,各种免费入口陆续关闭了。

好在魔高一丈。出了个批处理激活。大佬又信誓旦旦说:打开看了语句,没有一个标点符号带恶意。最关键的是,你要是不放心,可以激活后马上重新格式化再装一遍,此时激活依旧有效。

我真不明白微软是不是和民间高手在演双簧?还有那个“MSDN我告诉你”,法律上是擦边球,但是微软默认了它的存在。

来源选择多了,但纯洁开苞之路反而曲折了。现在你能轻易得到一个正版iso,但是微软不再像win7官方工具那样允许你手动加载的iso,而是只能从官网下载符合你目前机器版本的安装文件,然后直接弄成启动U盘或者刻录光盘:

如果你选择升级安装,那么你连下载的东西都看不到。

这就带来一些问题,首先是灵活性被限制了。你只能下载本机目前对应的版本,家庭版只能下载家庭版。不能变成LTSC或者专业版。也就是说,微软只希望你持续升级。

二是你从MSDN得到的丰富多彩的各种版本iso,无法通过西雅图血统的官方工具制作U盘,而只能通过第三方。比如各种PE里的“系统安装器”或者虚拟光驱:

或者各种第三方工具比如Ultral ISO制作(好像得收费?)

现在唯一纯洁的做法是,先通过官方做一个安装U盘,再通过第三方安装一个和该版本同类型的iso并激活一次。然后格式化,最后用这个官方U盘重新安装一次。

是否如此,求交流。

网友A:
直接用微PE这种没乱加东西的PE,加载iso镜像用setup.exe装就行,激活用数字权利激活工具或者两块钱买个激活码。数字权利激活工具要是不放心就激活后再重装个系统,数字权利就自动过来了。然后iso镜像也没必要从MSDN我告诉你下载,直接从官网下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微PE这种没乱加东西的PE,加载iso镜像用setup.exe装就行,激活用数字权利激活工具或者两块钱买个激活 ...

我总不放心。wepe图啥呢?过去老毛桃,大白菜之类,通过修改首页,内置软件帮助推广等等手段赚钱。反过来理解,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更放心?

还有,官网各种版本ISO哪儿下载呢?求链接。

网友: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链接放这了,怎么下载一看就明白。要是不放心PE的话刻盘安装或者直接装载ISO也行。

网友:
微软有个自己的下载工具,下载后生成iso,用数字权益激活后,把iso文件写到u盘重装一次就行了,不需要p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总不放心。wepe图啥呢?过去老毛桃,大白菜之类,通过修改首页,内置软件帮助推广等等手段赚钱。反过来 ...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1
windows11在这,不用工具,直接就能下载iso。老毛桃大白菜这些是商业化了,很多工具作者也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牛逼,然后觉得他牛逼的给他扫码打赏就行了。

网友B:
与其纠结纯净版系统,不如纠结安装的软件的纯净程度

网友C:
只要你没花官方指定的钱,你怎么操作都是盗版。

由于微软不查私人盗版,所以大家自娱自乐好像都用上“正版”了!

我们公司所有电脑都是激活了的,微软发来案例,说周边某某某日资公司被罚款100万。

鉴于我们公司的规模,需要10套左右的正版软件,公司二话没说买了10套,于是安稳的度过了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其纠结纯净版系统,不如纠结安装的软件的纯净程度

是啊,我说的就是这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没花官方指定的钱,你怎么操作都是盗版。

由于微软不查私人盗版,所以大家自娱自乐好像都用上“正版 ...

我们同样买了,从win7到win10的通用授权

网友:
其实就是做个U盘启动盘然后吧ISO放进去安装就行了,启动以后用数字激活工具就安逸了

网友D:
对于个人,随便整,微软都不睁眼看你!
我都不记得啥时候激活的了,随便重装系统,不用再次激活,换n多版本,一样有效。

这里说一句,不一定对!
安装什么系统版本不重要,什么家庭版,旗舰版,教育版,工作站版,专业版,区别只是激活号不一样。
你输入什么号,就是什么版本

网友:
典型的水平太菜又爱瞎想,微软并不禁止官方的ISO传播,因为他卖的的是授权而不是ISO,不管是 MSDN我告诉你 还是其他网站上下载点ISO,只要和官方ISO的hash值一致就说明你下载的就是官方ISO。纯净的ISO有了,纯净安装的方法就更多了,小白的话可以把这个ISO刻成光盘或写入U盘来纯净安装,完全按官方步骤,绝对纯净。又或者可以自制一个纯净的pe,用纯净pe运行setup.exe安装也是完全纯净的。至于激活参照2楼说的即可,推荐数字激活,一劳永逸

网友E:
直接买品牌机,到手就是装好的

网友:
个人使用盗版并不违法,这是国内法律规定了的,别拿去给别人装机牟利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于个人,随便整,微软都不睁眼看你!
我都不记得啥时候激活的了,随便重装系统,不用再次激活,换n多版本 ...

有的安装光盘只有特定版本,装好后得用同版本序列号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安装光盘只有特定版本,装好后得用同版本序列号激活

实话实说,没有见过win10的安装光盘。

网友:
op自建kms激活服务器,从不用各种激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品牌机,到手就是装好的

是的,那台坏笔记本找我修之前,已经拿到电脑店弄过,把自带的恢复分区给整没了。否则一键恢复看看,就容易确定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