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TF卡转sd可靠吗?u盘能写保护吗?

楼主(2023-07-10):
在这里请教2个问题:

1、由于摄像机要使用sd卡,用TF卡+卡套转接,可靠吗?
2、优盘可以自己写保护吗?不想被人轻易删除内容。

网友:
卡套转接没听说有啥不可靠的,U盘写保护。楼主说的是把里面内容改成只读吧,有软件可能会实现,有的U盘带写保护开关,但楼主要的不是这个

网友:
你买正品TF卡不是送一个SD卡套吗!

网友A:
实测威刚的卡套,读写保护没有用,sd卡自带的才能用!
必须是物理开关的,非读卡器的软方案才安全

网友:
我就是这样做的啊,单反相机用的三星的TF卡,送一个卡套,一样用,价格还比SD卡便宜。U盘要买物理开关的写保护,或者指纹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威刚的卡套,读写保护没有用,sd卡自带的才能用!
必须是物理开关的,非读卡器的软方案才安全 ...

SD卡套写保护生效与否得看读卡器,读卡器带写保护检测电路的话可以通过写保护块位置判断该卡是否能修改内容,那个写保护块就是一片小塑料而已不直接连接SD卡电路的

网友:
U盘除了硬件写保护外还有软件写保护,目前这点慧荣做的不错

网友:
卡套就是个物理接口转换,没有电子元件,接触良好就没问题

网友:
可靠性没有问题!

网友:
有些劣质卡套容易接触不良,我见过做工最好的是三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