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跑圈不通过的三星TLC颗粒

楼主(2023-07-10):
因为手上只有3268的BGA316板子,所以只贴了3268,但是开卡后跑圈都通不过。想问下这2个颗粒还有啥好的归宿吗

网友A:
用黑片工具开,就可以开出来了,跑圈也能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黑片工具开,就可以开出来了,跑圈也能过的

3268没有黑片工具,prescan版本开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68没有黑片工具,prescan版本开不出来

????????????
咋没有黑片工具啊,,,各大qq交流群里面搜索一下吧
或者你第一次开出来跑个圈,跑不过之后第二次开卡选选擦除全部好快+55AA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咋没有黑片工具啊,,,各大qq交流群里面搜索一下吧
或者你第一次开出来跑个圈 ...

黑片工具没找到,第二种方法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片工具没找到,第二种方法试过了

各大QQ群也没有吗?????

网友B:
3268有黑片工具的,adminismk大佬讲的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8有黑片工具的,adminismk大佬讲的很明白了

好的,那我再去找找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黑片工具没找到,第二种方法试过了

3268f的黑片工具包含在3271黑片工具里,并不是单独的3268黑片工具

网友:
3268有黑片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68f的黑片工具包含在3271黑片工具里,并不是单独的3268黑片工具

3271里的黑片工具也试过了,提示ispnotfound

网友:
引用 楼主:
3271里的黑片工具也试过了,提示ispnotfound

3271黑片工具很多版本的,多试试

网友:
这个估计够呛,一般都能开。。跑圈都不过

网友(2023-08-17):
这个颗粒上3280BB 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