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扁桶电热水器拆解换镁棒

楼主(2023-07-10):
美的电热水器APP提示镁棒到期了,网上搜索了一下更换教程都是圆筒的,没找到扁桶的,听说扁桶热水器有两个桶,每个桶都有一根镁棒,于是开拆。

网友:
看起来镁棒没啥问题

网友:
清理一下还能用啊,腐蚀不严重

网友:
还很好,清洗一下装回去继续用

网友:
上桶再增加一个加热管,加热超快!

网友:
看看,了解下,这个不太好拆开吧,特别是用的时间长的

网友:
看楼主没少做功课啊,APP有点炒蛋

网友:
还不用着急换

网友:
除了有点脏,没感觉有啥

网友:
镁棒还可以用

网友:
腐蚀不严重

网友A:
再用3年吧  这个哪里需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用3年吧  这个哪里需要换?

美的镁棒更换周期是两年,APP提示是要更换了,拆下来后看腐蚀情况再用两年应该没问题的,但两个新镁棒也就十几块钱,嫌费事就换新了。

网友:
这个逻辑太保守了,应该是考虑了最坏的情况,我觉得什么时候看不出来是根棒的时候换刚刚好,你这个,最少还能再用2倍的时间

网友:
镁棒只要不漏出铁丝,根本不用换的。。。

要换了,那内筒寿命也快到了。。。

网友:
app扯淡了吧,这个镁棒跟新的有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美的镁棒更换周期是两年,APP提示是要更换了,拆下来后看腐蚀情况再用两年应该没问题的,但两个新镁棒也 ...

楼主差矣,新买的镁棒不一定靠谱呢,毕竟原装的是厂家定选的,比起网店货品质差别不是一二点。

网友:
比我用5年才换的还差,可能水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差矣,新买的镁棒不一定靠谱呢,毕竟原装的是厂家定选的,比起网店货品质差别不是一二点。 ...

同意,我也是觉得十多块一根的镁棒不大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