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低价组装一个CSR8645高续航蓝牙耳机接收器。

楼主(2023-07-10):
因为自己手上用过的便宜蓝牙耳机,经常出现单个电池挂掉或者是无法配对的故障。

最开始是英菲克的,待机时间短,然后是用一段时间就出现单耳无法配对。

后面用HP的一个,出现问题是单耳无法充电,

午休时候刷个抖音啥的,需要用到耳机,

平时骑摩托带全盔,偶尔遛车跑个长途也需要一个长续航的耳机。

于是计划组装一个可以更换电池的领夹蓝牙接收器。

逛马云那边遇到了CSR8645芯片的蓝牙耳机板,于是19.9入手一套,
包含主板 咪头 400mha电池 音频座。还有几条线。

然后又四处找外壳,最后找到了这个81*41*17尺寸的外壳,上下两半,没有带螺丝。

再买了充放电保护板,还有微动开关。

再加上原来改机械键盘,手上还有Typec母座。总计采购成本大概23元左右。

这是最初PCB的样子,上面标注了接线线序,包括耳机 咪头 还有电池。卖家介绍的也挺清楚。

先是大体摆放一下电路板,确定一下位置。PCB尺寸比外壳略大,用壁纸刀裁切边缘没用的PCB。

PCB最终形态,左侧用于保护蓝牙天线的pcb框基本裁掉了。

蓝牙板那边打磨,然后再放进壳子里确认,恰好边上螺丝可以固定。

外壳开孔,自上而下,3.5音频口 开关 typec充电口,开孔用了锂电钻,2mm钻头,还有螺丝刀,剪刀。

没有合适的开孔器,只能用这些土办法了。好在开孔还算美观。

安装接头座试一下,远观那个typec开孔还挺完美的。

把所有原件摆放进去,再次确认位置。

差不多了取出来焊接,然后测试。

最后一股脑丢进去,等晚上回家用热熔胶把接口和按钮固定,用双面胶吧电池固定一下。

盖盖子齐活。临时找了两个螺丝用,后面找到沉头螺丝再换。

这个是接口最终的图,有点热熔胶,显得脏,音频口换了自己的,所以开孔大了。

送的咪头没有使用,因为装到外壳里效果估计不太好,再就是平时用的少,如果有4段的音频座,可以把咪头这里接到音频座上。

测试遇到问题:
1、送的音频座是3段,不能把咪头那里引出来。
2、送的音频座8成有问题,因为左声道正常,右声道播放声音时候左声道也会发声。焊接了3遍还是如此,开始以为是pcb的故障,换上自己的音频座,问题解决。
3、因为开孔按送的音频座尺寸开孔,最后用的自己的音频座,导致这个接口开的有点大了。
4、关于坛友说的AGC控制,我用的miui 没有找到相关设置选项,应该是不支持。然后蓝牙里显示APTX,是数字信号没错了。
5、开机关机没有提示语音,是一个提示音,而不是中文或英文那种。这个无所谓。
6、刷抖音等使用中,如果音频秃然停止,耳机有噗的那种声音,像是耳机秃然断电那种,暂时没找到原因,考虑是不是我自己加的电池保护板有关??。
7、说道续航,买来之后没充电,然后用了4-5小时,电量剩余60%,具体等我充满,再测。
8、只引出了开关按钮,开机按4秒后,自动连接已经配对的蓝牙设备。调整音量可以直接手机上调整

最后:建议大家看看就好,不是刚需不要入了,板子上印刷的1708,估计是2017年的,芯片老,而且充电口略微有锈。电池是2019年的。

网友A:
做得挺好的。重量控制得如何?毕竟要吊领口。

网友B:
差分输出的蓝牙板是怎么接3.5耳机口的?

网友C:
壳子还挺合适的。

网友D:
直接换一个USB-C头的充电板不好吗?你这个micro-USB充电板自带电池保护板,电池也带保护板,有点多余的感觉

网友:
试听过没有,没有AGC控制,是不是突然听到巨响时,耳朵有没有响个嗡嗡的?

网友:
期待楼主出测试报告,面对突然的大声,可以控制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Type-C口开得不错

网友:
的确两个音量控制按钮没有接出吧?

网友:
AGC控制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挺好的。重量控制得如何?毕竟要吊领口。

要待机就要大电池,还是放胸口口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输出的蓝牙板是怎么接3.5耳机口的?

R+ L+直接接音频座的两个脚  R- L- 公用接音频座接地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壳子还挺合适的。

刚开始时候宽度不合适,然后把PCB一些没用的部分切掉了。图2是切掉一部分的,图一是最终保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一个USB-C头的充电板不好吗?你这个micro-USB充电板自带电池保护板,电池也带保护板,有点多余的感觉 ...

电池没注意保护板的问题  买micro头保护板纯属图便宜,再就是延伸出typec 更容易布局吧

楼主:
是的  前面发出来 坛友说芯片老,不稳定,测试下来还可以。

网友:
这板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