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洗手机无损拆修

楼主(2023-07-10):
        淘街刷到坏的米家洗手机只要4.5,看评论很多人到手拆装清洗下就好,于是撸了两个,邮费6。这里分享下无损开盖技巧,头部包厚纸板,用平口钳轻轻一夹就开了,估计用根棍子找个支点轻轻压一下也能开。运气不佳收到两个都是老款且主控板款式还不一样,相同的是两个电路板都腐蚀严重,焊点氧化发灰,两个电机驱动ic的脚都烂没了,用刀片挖出根部再用好点的焊锡焊了根铜丝,然后再绿油加固,两个都成功复活。
        其中一台氧化比较严重的焊点重新焊过了还是没反应,对比测量mcu少了一路电源,琢磨了半天最后发现是有个过孔烂没了,飞线后复活。
之所以腐蚀这么厉害的祸根是气泵的橡胶垫片泄露,估计是橡胶老化,然后用发动机密封胶把液体接触区域涂抹加强,暂时没有发现泄露了,要是电路板用701硅胶盖一下就更好了。
谁能告诉我这个T形主板的电压取样三极管是那个?原厂是6V转成3.3V使用的,改锂电不升压的话就算4.2V也是无法使用的,看网上新款的是把两个电压取样三极管短接,但我这个是老款。

网友A:
我晕,什么机器都有啊,怎么自动洗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什么机器都有啊,怎么自动洗手啊?

好像就是一个伸手到机器喷嘴下面然后喷嘴吐洗手液的机器。

网友:
高手,腐蚀成这样了都还复活了。

网友:
好手艺,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只是一个打泡机。
没有自动洗手的功能,比智能马桶洗屁屁机差远了。

网友:
红外线感应开关+抽洗手液电机组成一个全新的名称:洗手机。。。只是喷些免洗洗手液,,

网友:
绣的不成样子啦!

网友:
价格美丽,物有所值啊

网友:
原来是这样拆的

网友B:
小米就是这样了,什么都做什么都做得一般般了。

网友:
就是感应 出点洗手液

网友C:
减小R9,或者增大R10,这两个电阻串联分压

网友:
减小R9,或者加大R10

网友:
这么修也是真够折腾的,结局不错都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R9,或者增大R10,这两个电阻串联分压

看着不大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就是这样了,什么都做什么都做得一般般了。

估计就是计划性报废,用个一年多自动坏,好让你买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不大像啊

我已经改好了,用的18650电池

网友(2023-12-10):
试了,将R9并1个47K电阻,锂电池4V时正常工作,但3.6V时泡沫泵不工作。

网友:
这种机器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