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有人往我智能锁上贴个铁片就打不开门了

楼主(2023-07-10):
如题。下文有删减。

毕竟现在智能锁厂家如雨后春笋一样暴增,低成本、低质量的企业越来越多。别跟我说锁这种东西是什么防君子不防小人,锁是为了防止给你造成损失的,而君子根本就不会给你造成损失。

是,一把锁防不住切割机、炸药、破门锤,但用上这玩意的还叫小人吗?这是强盗了。锁就是用来防小人的,只不过垃圾锁防不住,好锁防得住而已。

最差的指纹锁,一块强磁铁就能开。

稍差的指纹锁,强磁能损坏锁却不一定能开,但是特斯拉线圈能开。

好一点的指纹锁,特斯拉线圈开不了,但是会损坏锁。

真正质量过关的智能锁主板都要经过强磁强电压测试,特斯拉线圈是根本无法损坏的。而且要配上C级锁芯,高精度电容指纹头,面板防撬报警,5mm以上厚度304不锈钢内衬(转注:这个好像不可能,防盗门本身也没这么厚)

质量好的国产或进口主板/芯片,价格大概在150-200元。

符合国标的真C级锁芯,价格大概170左右。

半导体高精度电容指纹头,价格80元。

防撬报警开关,15元(转注:好像没这么贵,其实就是触点开关,类似ETC背面那个)

安装费用,大概200元左右。(应该是100左右?)

还不算面板、设计、锁体、利润,一把锁的价格最少将近700元。

普通B级锁芯,熟手锁匠尚需5分钟左右的时间开锁。C级是270分钟。(转注: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你买的C级不一定是真C级,而是行业所谓超B级)

垃圾指纹锁,傻瓜式一秒即开,两三百百块的指纹锁你还买吗?

网友A:
买智能锁的确要注意使用的安全问题。买有点品牌的有保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智能锁的确要注意使用的安全问题。买有点品牌的有保障些。

是的,坛友那个杂牌指纹锁失灵帖里,我原先还是倾向品牌性价比不如杂牌的,现在这一算成本,几百的确实会有问题。

网友:
这是说明还是C级最安全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智能锁的确要注意使用的安全问题。买有点品牌的有保障些。

怎么保障?

网友:
还是钥匙实在

网友:
还是机械锁稳当起码都是暴力开门相对不是很方便而已

网友:
主贴的内容似乎有点危言耸听:5CM厚的不锈钢板大概是配给金库的防爆门用的吧,列举的各种元器件价格也似乎有点夸张。锁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这句话自古以来都没有错,再坚固的锁也不能保证不被非正常开启,尤其是破坏性的拆解。要想安全一点除了使用C级锁芯增加一点技术开锁的难度外,可以考虑安装联网的摄像头报警装置,通过多种手段来防范。

网友:
还是机械锁用着心里踏实。

网友:
以前同事的手机,我的就能开他的指纹锁,但是也不是每次都行

网友:
那楼主可有什么好的推荐?正好最近想要换锁。

网友:
按我贫穷人的想法,还是搞不明白,一个锁有那么重要吗?
防入室行窃?家里有什么东西别人来偷?如果他不来偷东西,费力进门干啥呢?
可能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像。

网友:
楼主有两个观点我不太同意:
1、现在的指纹锁真能防住入室盗窃吗?恐怕不能。无论是技术开锁还是暴力开锁,总归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开锁技术就是研究怎样把锁打开的,现在开不了的锁不代表以后也打不开。杜绝入室盗窃的关键一是家里没什么可偷的,换句话说就是让入室盗窃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二是相对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很不巧,现在的中国刚好能满足这两点。所以指纹锁存在的意义只是为正常开锁的人提供方便而已。
2、您所列举的价格都是市面上的零售价,您不会以为锁厂都是用零售价格进货吧?至于这种没多少零售销量的小众产品批发价和零售价能差多少您知道吗?

网友:
个人觉得其实锁门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已。
真要想进屋,除了门以外不是还有很多可供选择的路径么?

网友:
踏踏实实使我的钥匙吧

网友:
所有锁都能被盗,不管是机械或电子,可以其他手段配合使用,报警器,摄像头等。何必纠结用什么样的锁呢,好用方便就好。

网友:
指纹锁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不需要携带钥匙,但是真的不能保证100%不会被撬开,普通防盗门的厚度也就1.5mm,暴力破坏手段还是有的,比如锂电砂轮机切割不成问题。

网友B:
重点是你算的成本是说谁告诉你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设计好的价格告诉你的?

防撬开关还15元,一个键盘轴1元就买到个很不错的了,按几十万次都没问题,一个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的按钮你说15元。

也就是说你的所有报价人家都告诉你十倍的价格。

一般便宜的100多的空转锁,锁芯可以用原来的。

其他除了材质厚度不够,你说的现在基本都能防,当然不排除一些小厂虚假宣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你算的成本是说谁告诉你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设计好的价格告诉你的?

15元这个我已经质疑了。我只是转帖。

但是你说的旧锁芯还能用,除非老式司必灵门锁换电子锁。否则用不了。因为内板会挡住。所以必须换它的短版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