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换iphone12电池

楼主(2023-07-10):
整体除了屏不好开,别的都很简单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拆屏是个细致的活。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换的还是原装电池,LZ手艺可以啊

网友A:
边拉边卷,确保拉到的是下面的胶,不然只会把上面那些拉薄进而断掉

网友:
买的什么电池,电池修复100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拉边卷,确保拉到的是下面的胶,不然只会把上面那些拉薄进而断掉

这种胶比较硬,一拉就断

网友:
手机用到发烫,胶水就能变软一点点,好拆一点点。

网友:
IPHONE12的电池应该是保护板加密了吧,换上兼容电池是有告警吗

网友:
能换电池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还是以前的手机好,换电池方便

网友:
开维修铺吧,要不手艺浪费了

网友:
路地看下如何操作

网友:
能换电池都是高手

网友:
其实就是打开屏幕比较难,其它的也就简单了

网友:
苹果的配件太贵了,不敢拆

网友:
手机开壳算是个技术活。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这是完美修复

网友:
能完美地更换好电池,够细心的,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