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USB易驱线拆解发现隐藏功能

楼主(2023-07-10):
最近想搞个易驱线给固态硬盘开卡用,我们单位有2258XT的之前开过

报SMART错误,无法格式化,无法重新分区故障

在论坛找到软件写好了几个,移动硬盘盒送人了,就像搞个易驱线偶尔用一下
在闲鱼转了一下,发现本地有卖的想着用的不多搞一个玩玩又不贵
结果哥们干了个活卖5元邮寄8元,我问能不能自提结果还不远,这哥们来了一句自提8元
少了不卖,我晕

我看了一下手机,新的才8元包邮,我何必?就来了这个主角

不贵,不到7元到手,还分了好几类,带电源不带电源的
这两天同事的笔记本SSD有问题就给他装了个我写好的固态先用了,这个数据线给他接硬盘读数据用
今天反馈   经常掉盘,也在情理之中 这么便宜的价格对吧
下面就开始干我们经常干的活,打开看看(发现问题没)

这个易驱线带外接电源接口,厂家给封起来了,这样弄了个价位档次,不带电源接口的7.7,带电源接口14.6,带个电源28.5
这个是现在的价格,我买的是时候不带电源的9.8
这电源接口差不多能买一个了还不来个特写

在来看看做工,正面和背面各来一张(看那D+  D-的数据线焊接的我都没看过去)

下面就开始重新焊接,先断开所有线(断开前先记住颜色)  焊接后的背面(长的线头减掉)和正面
焊接完成测量了一下没有短路,断开烙铁电源线

这下看的差不多了,再把电源口挖出来,还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电源,去商品链接看看

找个12V1A的电源,完美!用的也不多,接一个比不接应该要好点,用的时候再看吧
最后给芯片来个特写,手机像素不好写出来   MA6116A

分享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
电源口封起来更费劲,还便宜。

网友:
关键是外接电源插座都焊好了,仅仅外壳区别

网友:
有电源稳定

网友:
焊的比我焊的好,谢谢分享。

网友A:
12V电源是3.5寸硬盘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电源是3.5寸硬盘用的啊

用电源会稍微稳定一点,放出来试试看吧,还没测试

网友:
MA6116A这种SATA1时代的古董居然还有存货???

网友B:
23年第14周的版蛮新的

网友:
12V电源接入后,应该还要分出来一路5V电压才对

网友:
加不加电源估计意义不大

网友:
楼主的焊工跟厂家的差不多,看不下去呀

网友:
关键是外接电源插座都焊好了

网友:
有猫腻,斟酌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年第14周的版蛮新的

刚买没多久,应该是618活动买的吧

网友:
楼主说一下哪家店买的,以后大家也可以去捡漏

网友:
自带电源接口,外壳没有,有拓展空间

网友:
不拆开,没有真相。

网友:
插电源是让带3.5机械硬盘用的,机械硬盘启动电流大,12v1a的电源会导致硬盘一直自检不能启动,而你如果带的是固态硬盘,也不需要12v供电,单路5v既可。所以你这给它配个电源毫无意义。

网友:
用过一个易驱线,结果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