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液晶显示器偏光片问题

楼主(2023-07-10):
有一台坏的AOC iF23显示器,能显示图像,但图像很花,刚开始以为是液晶玻璃坏了,拆开来发现液晶玻璃板跟背光板之间有一块黑色的胶片脱开了,皱巴巴的,轻松就把整块拆掉了,还有一层透明的胶,不要这层胶片也能显示图像,而且图像也不花了,只是有些颜色不正常,我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原来这是块偏光片,那液晶玻璃前后有二块偏光片,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要把它修好,要买怎样的规格呢?

网友:
换啥偏光片,我还特意拆了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007&fromuid=956443

楼主:
面上这块没事,里面那块皱了,怀疑是长时间温度高给烤皱了,现在犹豫要不要修一下,10来年的显示器了,好像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感觉换个新的合适,面板维修太难了

网友:
偏光片有不同角度,一般0度或90度,也有45度和135度。可以各买一张,或买张大的,自己转角度合适了再裁剪

网友:
210V用了十多年也是这样,换新。。。。。。。

网友:
显示器还是算了

网友(2023-10-08):
偏光片要一次贴好,手工贴不好,要起气泡的,不能重复贴。对于新手来说,,贴不好的再撕下来有可能把玻璃扯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