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11-13固态M.2SATA修复

楼主(2023-07-10):
同事的笔记本经常坏系统,系统装固态上面,第一次装系统没管几天又挂了

准备试试看,发现掉盘,开机分个区就没有了,想想固态有问题他又怕过两天出去学习影响就买新的固态了

刚开始还不会区分,知道是M.2的固态,搞的少,去看了一下还真有区别有两种协议
问了下度娘这个感觉最好,原文出处:http://www.cnblogs.com/-tbd-/p/12596935.html
M.2接口是如何辨别插入的SSD是SATA协议还是NVME协议?

一、 m.2接口
M.2接口,是一种新的主机接口方案,可以兼容多种通信协议,如sata、PCIe、USB、HSIC、UART、SMBus等。M.2接口,是Intel推出的一种替代MSATA新的接口规范。其实,对于桌面台式机用户来讲,SATA接口已经足以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了,不过考虑到超极本用户的存储需求,Intel才急切的推出了这种新的接口标准。与MSATA相比,M.2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优势。
(1)第一是速度方面的优势。M.2接口有两种类型:Socket 2(B key--ngff)和Socket 3(M key--nvme),其中Socket2支持SATA、PCI-E X2接口,而如果采用PCI-E ×2接口标准,最大的读取速度可以达到700MB/s,写入也能达到550MB/s。而其中的Socket 3可支持PCI-E ×4接口,理论带宽可达4GB/s。
(2)第二个是体积方面的优势。在大小相同的情况下,M.2也可以提供更高的存储容量。
二、接口外形
(1)M.2插槽外形(某笔记本电脑上的M.2插槽)

(2)SSD外形(M.2 SSD一个缺口和两个缺口的区别)

这个图没看懂,我这个坏的是两个缺口的是SATA协议

图解已详细说明一个缺口和两个缺口的区别,但这个标准并不是强制的,所以并不能简单的通过缺口来判断SSD支持的是哪种协议。一个缺口的可能是NVME协议,两个缺口的也可能是SATA协议。

两个SSD,上半部分的是NVME协议,下半部分的是SATA协议

二、主机是如何辨别插入的SSD是SATA协议还是NVME协议的

  PCI_Express_M.2_Specification 的 3.2.15.  Socket 2 Connector Pinout Definitions 章节,有下面两张图,只需关注69号引脚。
(1)当主机检测到69引脚悬空时,表示外部的SSD是NVME协议的
(2)当主机检测到69引脚接地时,表示外部的SSD是SATA协议的

以上学习了。
学习完了上面的知识,还是不知道主板上的到底支不支持NVME协议,这个协议快一些
然后去DELL官网查找结果找到了主板支持的协议SATA,不想了买SATA吧

手机找了一下,目前很多都是新的NVME协议了,SATA的还不好找,西数客服给了个链接就买了,怎么还贵一点?
说的保5年,先上了再说吧,250G的和500G的差50元,直接推荐同事干了500G
结果到了发现是闪迪的主控和闪迪的闪存颗粒,我又去闪迪客服问有没有这样的,结果回复没有,这就奇怪了
来个对比图吧,新买的这个只有一个颗粒旧的有4个

下面就开始拯救120G的这个固态了(不是我不愿意写一下试试,是同事不想用了怕出问题,所以现在写)
按照网上的步骤下了程序和固件
学习来源:   光威猛将240固态掉盘开卡教程_ps3111-s11-13开卡 https://blog.csdn.net/u013901221/article/details/122767653
后面发现程序里面带的有估计,还下载了估计版本读取的软件,发现开卡程序也有集成的功能
还是先读一下固件版本吧,免得出错(以为电脑我是横着放的没有装后盖,所以图片有点反,论坛也不能旋转图片)
读出来这个SBFM10W8的估计

下面看看程序吧(直接点更新就行了,就两个按钮一个更新,一个读取固态信息用的)

第一次没有按照教程走,觉得U盘直接就自动识别了这个东西不行吗?结果直接点击了更新结果---报错
没有序列号了,而且这个固件也不对了

再次更新成功了。(这个系列号是之前读的,更新后序列号变化了)

成功识别并分区,然后写入WIN10系统,卸下来放那了

也是写了多次,有次按照步骤结果发现只有20M,估计是哪个地方错了
最后又写了一次才好的,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把工具传上来给需要的坛友。

分享完成,谢谢观看!

网友A:
为何都3202年了还有直刷固件方式的。。。
找PS3111 V2.2.70 来开卡啊,会稳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都3202年了还有直刷固件方式的。。。
找PS3111 V2.2.70 来开卡啊,会稳定很多。 ...

不会啊,没有搞过这M.2的,网上看了个教程就开始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都3202年了还有直刷固件方式的。。。
找PS3111 V2.2.70 来开卡啊,会稳定很多。 ...

你说的开卡工具是不是在win系统下用的,要用个固态装系统然后再来开这个M.2?下回试试

网友:
直刷也好 开卡也好 总之弄好了就行。

网友:
如此详细的讲解,给个大大的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开卡工具是不是在win系统下用的,要用个固态装系统然后再来开这个M.2?下回试试 ...

直接win下载开卡工具用就好了https://www.flashinfo.top/NANDRule这里有很多  量产部落比较多

网友:
西数本来就是贴的闪迪的没毛病啊   闪迪被西数收购了   什么SN570之类的都是贴的一颗闪电的nand flash

网友:
直接刷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可能接触这个领域比较少,如2楼所说,PS3111确实有多个版本的开卡工具流出了,坏过的盘,重新开卡时,建议跑下RDT,把一些新增坏块和不稳定块抓出来,这样开完后期使用起来才能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接触这个领域比较少,如2楼所说,PS3111确实有多个版本的开卡工具流出了,坏过的盘,重新开卡时, ...

谢谢,论坛没有看到也可能搜索关键字不对,在网上找了个教程就测试了,下次使用前就用工具开吧,第一次开M.2的,去查协议就看了好半天才大概明白。

网友(2023-10-21):
得仔细看看,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