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到了,实测小鸟电动车铅酸电池各阶段电压

楼主(2023-07-10):
以前收集的资料说铅酸电池夏季浮充电压要适当降低,冬季要适当提高,但这电动车都是恒流快充和慢充吧,可能不包括浮充。
图里有字
快充至58V自动转为慢充,这是在电池端测的,实际充电器端还要加上线损补偿电压

快充转为慢充后电压先降后升,至57v不再升高,

拔去充电器静置15分钟,电压54.3。

拔去充电器静置60分钟,电压53.3。

电动车环境的气温估计大概35度吧
换算成12V就是静置15分钟电压13.58,,静置60分钟电压13.3,,包括自行车遥控控制部分耗的一点点电,

看这电压我改造的温度补偿浮充充电器电压好像应该再调高一点,温度35°时电压调成13.35吧,最多也就浮充十天八天的,又不是整年插着充

网友:
感谢分享,测这个花了 不少时间。
看来你的充电器还是比较正规的嘛。
短螺丝刀看着好眼熟,我也有两个。

网友A:
其实浮充就是智商税,鼓包电池的罪魁祸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浮充就是智商税,鼓包电池的罪魁祸首

铅电鼓包是内部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浮充就是智商税,鼓包电池的罪魁祸首

我有一组电瓶其中两块充电时电压最高,充完后去除充电器放段时间后电压下降最快,把这两块电池浮充了8天,感觉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浮充就是智商税,鼓包电池的罪魁祸首

铅酸电池浮充并非智商税,电池鼓包是高电压过充导致失水造成的,

网友C:
我在生产线上,工艺标准是13.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浮充并非智商税,电池鼓包是高电压过充导致失水造成的,

全是用厂家配备的充电器,大多数用358比较器,电压怎么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是用厂家配备的充电器,大多数用358比较器,电压怎么高的?

铅酸电动车充电器基本都高于标准充电电压,长时间高电压高电流不转灯导致失水鼓包。汽车上的电池发动后运行一段时间后基本处于浮充,你见过汽车电池鼓包吗?

网友:
楼主是个仔细人,自己多年的想法被楼主实践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生产线上,工艺标准是13.2

这电压和环境温度有点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压和环境温度有点关系吧

线上有水浴,基本恒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动车充电器基本都高于标准充电电压,长时间高电压高电流不转灯导致失水鼓包。汽车上的电池发动后运 ...

我认为有两种情况,一是充电电压偏高,环境温度过高,不容易转灯一直充。。。
二是某一单元格极板短路,造成总也达不到转灯电压,就一直充,我有次就这样,第二天早晨一看还没转灯,手摸电池特别热,最后检查一块电瓶有问题,大致就是低了一个单元格的电压,应该那个单元格短路了,

网友(2024-10-25):
引用 网友A:
其实浮充就是智商税,鼓包电池的罪魁祸首

我的原汽车骆驼的电瓶浮充电压是13.8v,电池用了11年冬天不出力,春节时换掉了!

网友:
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
我的充电器比较垃圾吗?我看到的充电情况都是先最大功率充到65左右开始逐渐递减充电电流,电压逐渐升高,到68还是69V的时候截止充电,亮绿灯,然后电瓶电压会回落,就没有然后了,好像少了浮充步骤

网友:
一般先恒流充电,当充至电流值小于充电器的恒流值,变为高恒压,继续充,电流继续变小,当小到一定值转灯,变为为浮充。

网友:
观察很全面,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