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完了,翻车了,这电感怎么换,换了有用吗

楼主(2023-07-10):
低频差点,而且电感特别热,换电感试试嘛,换330的
看淘宝上电感挺便宜,我还高兴来着,再一看功放板
背面没针脚,怎么焊上去的,干,难道也要退货了干

另外这个电位器,拧到中间位置,底噪变大,两边拧,底噪变小,变没有,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电感只会降低波纹,不会降低发热,大的电感内阻更大可能更加发热

我运气不错,只换了一半,温度似乎比没换的两个低
静音功耗从2w降到了1.5w
什么原理,我再换两个功耗还会更低吗

可能是烙铁功率太低,死活焊不上,全部飞线凑合了

这个角度太tm好笑了

被我橄榄的焊盘

网友B:
如果板子背面是光的,可以用PTC加热板试试。

网友:
电位器换一个

网友:
焊点元件底部,能看到边。上加热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板子背面是光的,可以用PTC加热板试试。

目测有好几个插件

网友C:
上吹风,就可以了吧

网友:
只能上吹风

网友:
焊接以前就必须测量通断情况,焊接上去了就比较难处理了

网友:
烙铁重复两边烫

楼主:
只能这样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吹风,就可以了吧

没有那个啊

网友:
贴片的两边上点锡就能烫下来

楼主:
不是吧不是吧

电位器我倒是有,但是这东西能有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板子背面是光的,可以用PTC加热板试试。

我都不知道那是啥,而且一听就很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都不知道那是啥,而且一听就很贵

那什么 ptc加热板几块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什么 ptc加热板几块钱一块

这能用吗

网友:
用 ptc加热板重新加热焊接

网友:
常规贴片电感,烙铁两边快速交替烫
底噪的问题估计换电位器没用,因为这板子没运放,估计你也没装前级,音频输入串上电位器直接进TPA3116完成功率放大了,这种电位器本来精度就不高,再加上这种音量调节方式精度也不高,所以换了估计和没换一样,正品alps音频专用电位器可能会好点,不过成本不划算

网友:
拆这种电感并不难,先用含铅焊锡烫一边引脚,等熔化了后用美工刀瞬间插进去,这样一边的引脚就分离了,接着美工刀不要取出来,用含铅焊锡烫另一边引脚,镊子夹住电感一下子就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