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个12V电源拆一下看看

楼主(2023-07-10):
插刀片的地方刚好很准,完美的撬开了,免砸,,,
拆开后第一眼就怀疑是回收的旧板翻新的,
第二眼看到了剪断的旧线头还在,
板子做工还算凑合吧
最后对比电流,谁知道这整流管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A:
这板子比我5块钱包邮2个的12v电源强多了

楼主:
两头的线头都剥开了,不过在插头端的5cm处有个断点,估计这是弃者没想到的,由于他拆力不足,估计这辈子他也不会知道是这里断了,,,
另外说明,这个没有LED指示灯,其实对于这白色外壳,在板子上加个LED指示灯,不用在壳上开孔,红色光线也能通过塑料透出来

网友:
看看内部另件质量不错

网友:
应该是1.5A的光猫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比我5块钱包邮2个的12v电源强多了

3块多包邮的可以撸试试,有12V和24V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369-1-1.html

网友B:
剪线为了翻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线为了翻新?

旧的破坏掉外壳 ,剪掉连线,装进新壳,不用伤脑筋

网友:
翻新电源,电源板子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电源也不错

网友:
看来这剪线电源还是批量生产的呢,都没时间清理旧线头

网友:
这种翻新的电源,原来的板子往往质量都不错

网友:
剪线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剪线翻新的货色,很讨厌这种

网友:
这东西买一个算了,搞个剪线的自己弄,也就几块钱,比这个强

网友:
电源质量还行,淘宝新买的,不一定有这个好。

网友:
即使是翻新的,质量不一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