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返厂校准!

楼主(2023-07-10):
上次校准还是这表刚上市的时候到手发现小电流档精度不好,返厂校准过!
这次寄回前,特意把背面二维码用手搓了一下,模糊不清了!结果寄回发现,又给贴了个新的二维码。。。。
测试了一下校准效果,各档位都还不错!跟众仪的校准水准还是略微弱了一下。怎么说呢,除了厂家校准操作以及源的精度问题(不清楚售后用的什么源,如果是福禄克专业源,我想四位半的精度绝对没问题,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人的操作问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表尾数会跳,这给校准带来很大麻烦!它跳两个字,你以大为准还是小为准?

楼主:
对不满意的几个档位再校准一下

网友:
ut171,ut181a,等等也是9.998V,感觉应该是故意的,

网友A:
感觉还没你自己校的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没你自己校的精度高

高频高压交流搞不定,还得靠售后。。。。

网友:
有校准源就是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频高压交流搞不定,还得靠售后。。。。

你不是有信号发生器吗?自己做一个呗,交流可调电源,在10KHZ应该可以,我试过1K,可以升压到1KV,当时万用表死机,我没有反应过来,10K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有信号发生器吗?自己做一个呗,交流可调电源,在10KHZ应该可以,我试过1K,可以升压到1KV,当时万 ...

工频变压器,上不了高频的!  高频变压器又有点特殊,搞不好变压器要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频变压器,上不了高频的!  高频变压器又有点特殊,搞不好变压器要定制。 ...

你不是有我Q吗?空间里面好像有过实验,确实用工频变压器做的,好像超过1KHZ后,没用了,今年有点忙,身边几个大神离开克市了,否则可让别人帮折腾一下。

网友:
优利德售后不错啊,好东西真多。

网友:
看来仪表的精度还可以

网友B(2024-01-17):
所有量程都可以校准吗?请教优利德还有哪些表是可以全量程校准的?

网友:
可以开个表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量程都可以校准吗?请教优利德还有哪些表是可以全量程校准的?

不是全量程,只校准部分量程

网友C(2024-04-10):
可以免费返厂校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免费返厂校准吗?

优利德售后还是不错的,肯定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