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充气宝1S 开机显示EAA,ERR故障求助

楼主(2023-07-10):
朋友送来一个米家的充气宝,开机显示EAA,也有人说是ERR,只有照明灯的键起作用,按其他键没有反应,测量电池输出8.4v正常,主板上的开机电压vcc 有3.3v,sck有3.3V,SDA有1.3-0.6v,气压感应器没有断线!不知道如何检测!求助坛内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板上的SCK和SDA都是由主IC 的脚直接输出的,我用万用表量过一下!没有经过电阻的!~

网友A:
检查以下SDA的上拉电阻是否断了 是的话换一个和SCL一样的上拉电阻

按道理说SDA和SCL应该都是3.3V(直流)

网友B:
就是ERR,错误的意思,问题来了,有说明书吗,这个开机先检测什么,是不是自检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以下SDA的上拉电阻是否断了 是的话换一个和SCL一样的上拉电阻

按道理说SDA和SCL应该都是3.3V(直流) ...

SDA没有分流电阻,直接是从主控芯片的脚输出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ERR,错误的意思,问题来了,有说明书吗,这个开机先检测什么,是不是自检不过关 ...

开机应该是检测气管复位,气压检测设备,电池状态,可能这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SDA没有分流电阻,直接是从主控芯片的脚输出的!谢谢你

一般I2C的SDA和SCL都要上拉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I2C的SDA和SCL都要上拉电阻的

我已经上传了图片!发现SCK和SDA都是由主IC直接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上传了图片!发现SCK和SDA都是由主IC直接输出的!~

断电的情况下 SCK和SDA对VCC的电阻有量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的情况下 SCK和SDA对VCC的电阻有量过吗

断电,接上气压感应头!
黑笔接VCC量SCK是161K,量SDA是161.5K,
红笔接VCC量SCK是263K, 量SDA是261K
朋友说在坏之前气压显示不正常!~
谢谢你的分析!~

楼主:
奇怪,这个现像很多人都遇到过,但没有说解决的办法,而且马云家也没有看到有这个气压感应组件卖 ,如果有买个回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这个现像很多人都遇到过,但没有说解决的办法,而且马云家也没有看到有这个气压感应组件卖 ,如果有 ...

应该是气压传感器坏了, 我的就是,传感器附近有水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气压传感器坏了, 我的就是,传感器附近有水珠

谢谢你的分享,请问这个传感器那里可以买到?马云家找了一遍没有发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分享,请问这个传感器那里可以买到?马云家找了一遍没有发现! ...

咸鱼有,不过太贵了,好几十,我就接了两根线直接给电机通电,凑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有,不过太贵了,好几十,我就接了两根线直接给电机通电,凑合用了 ...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XGZP131 吧,你查下

网友D:
看楼主说的症状,是气压传感器坏了,这个没办法修的,只能买传感器换,但是前提是能买得到,估计损坏原因是汽车轮胎里有水(水很可能是在汽修店充进去的,空压机气罐里面有液体,充气时直接进去),这个充气的,怼上去之后,因为轮胎里面有液体,然后充气时液体顺着管路到了气压传感器了,因为传感器就是裸的,没有任何防护,导致进液损坏,有一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办法,就是把传感器上盖打开,然后搞点酒精喷两下,不能擦,会把金线擦掉的,还不好的话我也没办法了,只能换传感器了

楼主:
是传感器进水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说的症状,是气压传感器坏了,这个没办法修的,只能买传感器换,但是前提是能买得到,估计损坏原因是 ...

谢谢你呢,分析很详细,确实是传感器腐蚀损坏了,目前找不到配件!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有,不过太贵了,好几十,我就接了两根线直接给电机通电,凑合用了 ...

确实,新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2023-09-21):
楼主,找到便宜的配件了嘛?我的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