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突然就挂了的小米遥控器

楼主(2023-07-10):
这个就是官网卖49的那款

用了三四年  突然就不好使了
感觉像是哪里接触不好导致的
两节7号电池   用3.4伏电压能遥控开机  偶尔动几下
拆了看看   电子元件太小了   无从下手的感觉

废话不多少  上图

网友A:
我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B:
质量好不好啊

网友C:
蓝牙的,米家APP也能代替,只是略不方便

网友D:
小米的,应该还可以的啊

网友E:
原装遥控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F:
窝仔片老化了吧

网友:
怎么过孔都看起来像有铜锈的样子? 进过水吗?

网友G:
查按钮其次晶振

网友H: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期待楼主能找出遥控突然死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的,米家APP也能代替,只是略不方便

米家app可以直接用  刚开始不连接有点慢   得等一会才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好几个了

我这次买了两个   一个留作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好不好啊

感觉品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的,应该还可以的啊

看着是可以   但是不好用   他这个是多层板  过孔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遥控器做工看着不错

简单测了一下   没感觉哪里坏  上大电压还好用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窝仔片老化了吧

感觉不像   锅仔片   不能同时老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按钮其次晶振

元件丝印查都查不到      那电阻和电容   连芝麻一半大都没有  而且他这个是蓝牙遥控   感觉像是主控 或者发射元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期待楼主能找出遥控突然死亡的原因

已经换新的了

网友:
小米品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