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改可调电源问题探讨

楼主(2023-07-11):
这几天参考多位大神教程改了三个494电源,一个明纬350-27,两个其它品牌的,改造完后遇到两个同样的问题。一是上电瞬间电压升高,二是电流调整问题,明纬的电流可调但调不大,另两个电流不可调节,调流时15脚电压均可在0-70毫伏之间变化,请大神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拿教程来参考下

网友:
只能猜猜怎回事。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没接负载电阻还是阻值过大?

网友:
每改好,看下这个494电源改可调的最容易的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1863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负载电阻还是阻值过大?

直接短接和加50w4.7欧电阻都试过

网友B:
让494慢点启动,也就是让它”软启动“,看能不能解决第一个问题,494的第4脚不要直接对地,加一个单片机常用那种“高电位复位”电路,让494上电时,4脚是高电位,过一会儿再降回低电位。第二个问题搞不懂,15脚在0-70mV之间变化,再和16脚电流采样出来的电压一比较,那电流就可以调节啦,没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买的便宜可调电位器,如果电压可调,换一下电位器,排除这个,之前我改了一个,查了很久原因,结果是这个鸟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494慢点启动,也就是让它”软启动“,看能不能解决第一个问题,494的第4脚不要直接对地,加一个单片机常 ...

我试一下

网友C:
上电电压过冲先检查一下,自启动电阻断没断根,看看2脚,3脚外围的电容你动没动,这个容值改大了有可能反馈迟钝,明纬的4脚到1314脚有个应该是1uf的电容,那个是缓启动电容,你如果有改的机械电位器调的那个电容不用动,你如果是用电子电位器的话,把那个电容成4.7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电压过冲先检查一下,自启动电阻断没断根,看看2脚,3脚外围的电容你动没动,这个容值改大了有可能反馈 ...

启动电阻都已拆除,电容没动,回头我检查一下电容容量。

网友D:
这个瞬间是个啥概念?数字万用表就能测到?好是示波器捕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瞬间是个啥概念?数字万用表就能测到?好是示波器捕捉到?

断电时调整为5v电压,断电后再上电瞬间能到10v后迅速回到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断电时调整为5v电压,断电后再上电瞬间能到10v后迅速回到5v。

啥设备测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设备测 的?

电压电流表头和万用表都测过

网友:
如果万用表能测到,说明过程很长!
这是病!得治!

正常的电源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哪里有问题!我们的电源不这样!
并且,这和改装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电源,就是不改可调,他还是会这样的!

可调不背这个锅

网友:
反馈增益过大。可能是看了某些帖子改了反馈增益电容减少啸叫导致。
增加反馈运放电容会减少自激,但是过分大的增益会导致反应慢。

网友(2024-01-31):
各位大佬好,用明伟s350-27改的可调电源,现在是把两个电位器调到最大电压能90多伏,电位器不动的情况下,电压缓慢下降至0.44伏是什么问题,麻烦给与指导。

网友(2024-08-09):
我在找配件准备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