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折腾维修一个工作灯 小台灯

楼主(2023-07-11):
客户的坏了 不要了、给我研究了我就是去掉电源驱动和电线,做个Dc插头用8.4伏供电 9伏就发热厉害 12更不用想,

网友A:
你让我们看板子背面干嘛?我们又没有透视功能,怎么能知道限流电阻是多少?看板子背面应该是限流电阻,电压提高后,电流会增大很多,导致发热严重或灯珠烧毁。这种LED灯珠最好用恒流驱动。

网友:
光看点焊机跟电池了

网友:
到这说肯定是减电压、加散热

网友:
看了半天没算出几并几串,最后发现都是独立电池组

网友:
楼主就是秀点焊机跟电池的

网友:
灯很一般

牛头点焊机不错

网友:
直接8.4伏供电,简单有效。

网友:
这样灯珠的LED灯,电压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让我们看板子背面干嘛?我们又没有透视功能,怎么能知道限流电阻是多少?看板子背面应该是限流电阻,电压 ...

我是目测LED板写的3S灯珠 维修电源测试 9伏发热厉害 电池600毫安 用8.4伏电流才150左右

网友:
点焊机牛,工作台灯可以无视

网友B:
点焊机不错,是自己DIY的吗?

网友:
灯板5并三串 12V加限流电阻.

网友:
散热不做好led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不错,是自己DIY的吗?

买的成品 1300元

网友C:
能加散热片就加散热片呗,避免经常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加散热片就加散热片呗,避免经常维修。。。

降低电流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