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能源汽车的放电枪到货了,打开看看打算换个3米的线(莫工HMGB16-V9)

楼主(2023-07-11):
新能源汽车的放电枪到货了,打开看看打算换个3米的线。

网友A:
是外接用电器用的?可以用车内电池的电给电饭锅做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外接用电器用的?可以用车内电池的电给电饭锅做饭?

可以的  原来打算买一个呢 后来想想用不多 就没买

网友:
没啥难度 直接买国标电缆更换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外接用电器用的?可以用车内电池的电给电饭锅做饭?

有放电模式可以外接电器用,旧货店买窗式移动空调,电热器加水等试机方便,万一坏的能立即退换。

网友:
我这海马爱尚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车里有逆变器?

网友:
一个外放枪一百多,其实成本就五十来块,里面没有电路的。主要成本就是那根电线。

网友:
车上自带逆变器模块,方便外接用电器使用!

网友:
原来放电枪是这个意思

网友:
是从交流充电口放电?车上有逆变器?从快充口放直流电还好理解。

网友:
特斯拉支持吗?

楼主:
新能源车有的功能,借助慢充的充电口可以外放电,露营外接电饭锅开水壶什么的。

网友:
输出的交流电是正弦波么

网友:
这个不错,一个大移动电源!

网友:
我是第一次见放电枪

网友:
一个大移动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能源车有的功能,借助慢充的充电口可以外放电,露营外接电饭锅开水壶什么的。 ...

不是每个电动车都有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叫V2L即VehicletoLoad车辆对外负载,据我了解五菱MINIEV就没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