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电源改可调的最容易的方法

楼主(2023-07-11):
1:去掉自启动电阻。
为什么要去掉自启动电阻呢?
因为这个电源上电时,高压部分会产生微弱的自激震荡,次级感应出一定能量。
达到tl494启动门限时,tl494接管控制为它激可控,使输出受控。
这个震荡对我们来说无用,且有害。
在tl494未启动之前或是关闭后,电源处于非控自激状态,输出不受控制。
图中红圈标记的就是。

在电源里找到功率三极管的c极(一般为中间脚),会看到连接有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一般就为启动电阻,它直接或间接连到三极管b极。
有的地方是一个电阻,有的用两个电阻串联,以分摊功耗和压降。

2:拆除tl494原供电电路。
启动电路拆除后原供电电路也就没用了,拆之。
如果不拆也可以工作,只是tl494工作电压变化,可能会有参数变化。
原供电电路为了保证启动顺利和可靠控制选取的工作电压一般较高,约20v左右且随负载变化。

3用单独的变压器给tl494供电。
准备一个变压器,约12伏-19伏。

整流滤波后正极接494供电脚12脚,负极连接到开关电源地线上,这样可以保证线路板上地电流与原设计相同。
防止出现地电位差,影响控制精度。

4:更改检流电阻

5. 在输出负极串联一个0.05到0.1的大功率电阻,电阻前面接地,后面为输出负极,输出负极加电阻接16脚

TL494的15,16脚就是比较器的输入端 最大电流就是15脚和16脚的电压相等。电流在0.01R的电阻上产生的电压就是16脚的电压 。比如10A 电流 那么16脚的电压最大值就是0.1V,要限流 就使15脚的电压的最大值等于0.1V就OK

14脚输出电压为5v,1k电阻和47k电阻串联分压,1k电阻分的电压必须不大于0.1v才能工作。

6,把辅助电源输入接到整流桥后面,以便同步启动,防止494失电后造成输出失控。

找到494的12和13脚,一般是连在一起的,再找去15脚的电阻,挑起15脚这一端,电阻接电位器中间脚,另外两只脚分别接15脚和地来组成调流。

改的时候注意安全,在电源输入段串接一个白炽灯,这样如果有短路的地方起到保护作用不回炸机

网友:
先收藏一个,等有时间了再搞。

网友:
我改过一个494的ATX电源,就用原来辅助电源的12V给494和推动变压器供电。发现494的8脚和11脚输出的是标准方波,到推动三极管C945的基极也是标准方波,但集电极的波型就变样了,有点像方波,但下降沿不是陡降的,而是分2个梯度下降的,但2个推动管的集电极波形和幅度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就是心里不舒服。后来我把辅助电源的12V升高到了15V,集电极的波形还是那样分2级下降,只是波形的幅度稍有提升。后来我再把辅助电源15V给推动变压器供电的一个1.5K的限流电阻再加了一个1.5K并联,下降沿就不分2级下降了,和上升沿两边对称了。有没有用不知道,反正心里舒服了些。

网友:
技术文章,好好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总结的优秀~

网友A:
第三也可以用开关电源吧,手里14伏的开关电源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也可以用开关电源吧,手里14伏的开关电源多

开关电源可以,体积更小,用常见的12V电源改个电阻就可以到15V,非常方便

网友:
论坛就应该有这种善于总结提高的大师,点赞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只是改电流可调,怎么调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只是改电流可调,怎么调压

494的2路比较器,调压调流都很成熟了。

网友(2024-01-24):
494被大伙玩的滚瓜烂熟了

网友:
技术文章,只要是tl494的电源都可以这样改了,不仅仅是明纬了

网友(2024-05-03):
TL494电源改可调的最容易的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简单易懂,辛苦了!

网友(2024-06-02):
改的时候注意安全,在电源输入段串接一个白炽灯,这样如果有短路的地方起到保护作用不回炸机
我这样用仍然炸机过,因为高压的储能电容已经充满电,炸机是在启动后电路工作过程发生的,怀疑是电路自激了,当时MOS管天灵盖已炸飞,白炽灯常亮了,保险管没有逝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算不简单了,最简单是两个电位器,当然可调范围没这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