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三星指纹门锁锁在家里的惊险经历谈指纹锁的选购

楼主(2023-07-11):
我大概6年前购买并安装了三星的指纹锁DP728,没想到竟然有一天成为了我的噩梦。
家里最近在进行装修翻新,需要送点材料回家,我如同往常一样刷指纹回家,但是在出门时候,发现出问题了,门锁打不开了!开门的把手推了没有反应!把手上面有个按钮,我以为可能是开锁按钮,就按下了那个按钮,结果这个决定成了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个按钮实际上是个反锁按钮,按过以后,从外面就再不能开门了幸亏我手里有楼上邻居的电话,联系了邻居,邻居使用密码和IC卡开门都发现不能开启,已经被锁定了。这时候只能从内部拆卸门锁了,但是我手头一个螺丝刀都没有,而天已经黑了,手机电量偏偏还快不够了。幸亏邻居从窗户上吊了一个螺丝刀,我从内部把锁体拆下,然后手动拧开锁芯,终于脱难!

下面我开始吐槽这个指纹锁的弱智设计!
1、弱智的指纹锁内部开启方向。三星的指纹锁内部是向外推来开锁的,推的时候,推力导致锁舌和门框挤压得更紧,如果因为火灾导致门框变形,本身得咬合比较紧,很容易导致开启失效。
2、反人类的内部开启模式设计。指纹锁的内部开启应该是纯机械式的,这样可以保证出门有着绝对的优先级。但是这款三星的指纹锁内部开启应该也是电子化的,这就导致如果电子模块出了问题,内部开启就会失效。如果出现火灾等意外情况,很可能导致无法逃生!
3、愚蠢的反锁按钮设置。反锁按钮应该相对隐蔽,不容易误按到(比如家里有小朋友误操作),即使有误按,应该比较容易取消反锁。但是三星指纹锁的反锁按钮在非常明显的位置,很容易就会按到这个反锁按钮。三星指纹锁最最愚蠢的设计是这个反锁按钮竟然只能在内部成功开锁的情况下才能取消(也就是成功打开门的情况下才能取消),我从内部试过断电重启、短按、长按等功能都无法取消反锁。而我恰恰就是因为内部开锁功能已经失效,导致把自己锁在了家里,即使有人在外面帮忙也没办法处理。

看到最近好几个帖子在讨论指纹锁的选购问题。我特别特别提示,一定要选择内部可以纯机械开锁的锁具,而且反锁功能可以内部取消的设计,毕竟不是任何人都会自己动手拆锁体的。三星在这两方面都犯了极其愚蠢的错误。
我家装修正好也想换防盗门,索性把指纹锁也换掉了。更换指纹锁的师傅告诉我,三星的指纹锁已经有很多人被锁家里了,他就遇到好几个。

网友:
还好我的小米的指纹锁从室内开是机械的。

网友:
不够可靠,关键时候可能会成为绝命之物。

网友:
老产品了,也是该更新换代了

楼主:
我感觉这个指纹锁厂家应该召回,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
还好我100多元的电子锁把你所说的缺点都避开了,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去搞复杂的设计。

外面指纹,nfc卡,钥匙,生成密钥。

里面物理转把。

简单实用。

网友:
严重怀疑是大韩民族主义者故意的

网友A:
智能锁,的确要多注意这个问题,我买的时候,也认真注意了一下开锁模式。我现在使用的小米全自动智能锁,室内就是有机械开锁和电子开锁模式,反锁也不影响机械开锁。反锁后,使用管理员的密码,室外也可以电子开锁,室外也可以钥匙开锁。问一句,三星锁没有机械钥匙吗?

网友B:
打不开就一脚踹开啊

网友C:
在家里无法开锁 最后是哪里的原因导致的卡bug?

网友:
棒子专坑中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家里无法开锁 最后是哪里的原因导致的卡bug?

三星锁室内只有电子开锁,也就是推内部把手后,开关闭合,电子机构带动电机完成开锁动作。我的锁内部把手那里的开关有些接触不好,开关难以闭合,就开不了。

网友D:
家里的也是三星的指纹锁
反正比我以前换下来 要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锁,的确要多注意这个问题,我买的时候,也认真注意了一下开锁模式。我现在使用的小米全自动智能锁,室 ...

1、三星室内没有机械开锁
2、反锁后,外部不能开锁,管理员密码也不能打开。
3、反锁后,内部是可以开锁的,开锁后反锁状态解除。但如果内部不能开锁,则不能解除反锁状态。
4、三星有机械钥匙,但是我家机械钥匙放在单位了,单位钥匙装我口袋里,我被锁家里了,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的也是三星的指纹锁
反正比我以前换下来 要好不少

可以测试下你家内部是否也是电子方式开锁,也就是开锁时候电机是否动作,如果是的话,建议换掉,否则早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不开就一脚踹开啊

其实只要不按那个反锁按钮,请人外面用密码是可以打开的,但是如果按了就没机会了

网友:
买房自带的智能锁,叫必达    不知道啥牌子

网友E:
你家里连一把螺丝刀都没有,真是奇葩了。

网友:
太不可靠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家里连一把螺丝刀都没有,真是奇葩了。

家里装修,当时正好是砸完墙,水电即将进场的阶段,可以说是家徒四壁,连灯都没有。另外,我感觉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通过拆卸指纹锁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