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的3965U主板可以买吗?裸板不到100元

楼主(2023-07-11):
最近咸鱼多了很多3965U的主板,裸板不到100元,带上4g内存和120g固态,好像也只要100多,拿来做个单臂路由应该没问题吧,感觉性价比比N1高了。

网友:
双核的也就做个软路由,普通办公都觉得慢。这种板子要小心PCIE插槽的坑,有些16X的实际是1X的,要装独立多口网卡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问题

网友:
不要买这种垃圾主板,起码也要 n100 n300这些,性能还凑活

网友:
看自己需求,觉得够用就买,肯定比N1好。

网友:
不介意功耗的话可以入手

网友:
海鲜市场上还有7/80块钱的,3855u,3865u,2895u,4405u的板子,都是矿机的控制板,质量无法保证。有的得自己改供电,有的板子只有一个msata,扩展性堪忧。

网友A:
整体比j1900强30%左右,拿来做软路由除了内存,硬盘更大性能上也就ipq6000的水平。千万别魔障了,低端软路由没啥玩头,现在硬路由性能上来了 ,j1900被烂大街的ipq5018就干翻了,现在这么多人推荐软路由完全是不正常的,低端干不过硬路由,高端不玩all in one完全性能过剩,而且nat先天残废,j4015这种配置的延时被百元路由器吊打,如果家里宽带突破了千兆要上2.5g,目前没啥硬路由可用,或者要跑跑服务,玩玩docker,对内存和存储空间要求高的,或者家里几百口人上网需要qos纯吃cpu算力的可以玩下软路由,如果只是拿来做路由干的活根本没必须买软路由的必要,完全是被js忽悠

网友:
楼上的字多,信你

网友:
不要买这种垃圾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比j1900强30%左右,拿来做软路由除了内存,硬盘更大性能上也就ipq6000的水平。千万别魔障了,低端软路 ...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相比J1900,3865U和3965U的核显HD Graphics 610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比j1900强30%左右,拿来做软路由除了内存,硬盘更大性能上也就ipq6000的水平。千万别魔障了,低端软路 ...

有理有据,高质量的回复,感谢

网友B:
30元一张买了2台 一台是3965U 一台是3865u都是D4内存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元一张买了2台 一台是3965U 一台是3865u都是D4内存  好用

还有吗,求分享

网友C:
我之前买了个联想的j3060,双核做群晖,用的很头大,别的没啥,就是不够稳定,三天两头,群晖系统崩了,重装,用的头皮发麻。后来直接拿G5400组了一套,稳如老狗,就是功耗确实大多了,之前是dc供电30w不到,用了g5400,50w打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买了个联想的j3060,双核做群晖,用的很头大,别的没啥,就是不够稳定,三天两头,群晖系统崩了,重 ...

你是不是电源功率给小了不稳定?

网友D:
我买了一块3965U,核显HD610, 螃蟹8111e千兆网卡,usb3.0*2,usb2.0*2 ,hdmi*1 ,msata*1 ,pcie  6pin供电,测试无问题,还有一个类似msata插槽,这个还没测试能不能用,能用的话计划塞到星际魔盒里(尺寸20*12),搞个黑群晖,看中了hd610的解码能力,缺点就是风扇无法调速,全速运转,关机后也是全速运转,bios也没找到相关选项,后面得接一根减速线。

网友:
看我的帖子,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比j1900强30%左右,拿来做软路由除了内存,硬盘更大性能上也就ipq6000的水平。千万别魔障了,低端软路 ...

普通家用,软路由确实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块3965U,核显HD610, 螃蟹8111e千兆网卡,usb3.0*2,usb2.0*2 ,hdmi*1 ,msata*1 ,pcie  6pin供电, ...

另外一个也是msata,测试可用,这样就可以双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