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这硬盘还能继续用吗

楼主(2023-07-11):
电脑突然蓝屏了,重启之后显示找不到启动设备(惠普电脑,故障码3f0),关机再重新开机又能启动了,启动非常慢。进入系统,查看硬盘SMART信息,可用备用空间只有99了,用diskgenius扫描发现1个坏块,而且是在固定的位置。现在电脑使用是正常的,开机速度也是正常的,这个硬盘需要马上更换了吗?

网友:
尽早换吧,要不就快点备份好重要资料。

网友:
赶紧备份数据换硬盘吧

网友:
这个不准确的,以扫描为准

网友A:
数据备份后低格看看

网友:
备份数据,换下来当从盘,或者保存不重要的数据

网友:
不是,你这图上是个固态硬盘啊……固态硬盘你拿diskgenius扫描干啥……

网友:
能用就用不能用了换硬盘就好

网友:
你这是固态硬盘,扫不扫没意义,坏块也没有意义,但这个盘不稳是真的,能保修赶紧保修

网友:
这点读写量还没到寿命,就怕用的黑片

网友:
用diskgenius扫描只能扫到机械硬盘的坏道,扫不出固态硬盘的坏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备份后低格看看

人家是NVME协议的M.2固态硬盘,低什么格??

网友:
能用就用不能用了换硬盘

网友:
没看懂为啥要换才3.5次TBW  重启显示找不到启动设备又不一定是硬盘问题 启动慢是因为在自检  m.2走的也是PCIE的总线 你要是不放心HDT看一下  或者看看什么主控用开卡工具抓取一下信息 或者做一下老化

网友:
没有问题,格式化一遍(取消快速格式化)。放心用

网友:
才4个PE不到,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NVME协议的M.2固态硬盘,低什么格??

Security Erase,俗称SE,这个是NAND的低格,没毛病啊?

网友:
C盘还是搞个256G,从盘用1T的固态更好,分开两个硬盘!磨损平衡是全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curity Erase,俗称SE,这个是NAND的低格,没毛病啊?

好吧,你说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