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电池可以改在万能表用吗?

楼主(2023-07-1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3379-1-1.html去年买了这个,发现非常的耗电,从对讲机拆了个电池,3.7V的充满4.1V,不知道接上去行不 都高了1V了,但改又要用AB胶粘住背面好难看,电池触点又要用电烙铁焊线会不会爆啊,

网友A:
电压稍高点,串一个1N4148或1N4007用更好些。

网友B:
可以的,不过最好串联一个1N4001二极管更好

网友:
串一个1N4007

网友:
主要看表内部有没有稳压电路,如果有电压高一点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直接用,表内一般有降压电路的,实在怕的话就串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
电压高一点其实是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稍高点,串一个1N4148或1N4007用更好些。

二极管有没有方向接讲究?有白色那边接电池正还是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不过最好串联一个1N4001二极管更好

二极管有没有方向接讲究?有白色那边接电池正还是负

网友:
我看你现在使用的电池也是4.2V满电的,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串个二极管安全些

网友:
2节1.5V的电池,直接用3.7V锂电电压高了。这个表估计低于2.5V就不行了,要3V以上才稳定。可以用3节镍氢电池或者用一节铁锂加占位桶。

网友:
  言之有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有没有方向接讲究?有白色那边接电池正还是负

顺着电流就行,接反了表也开不开机,弄节3.2的锂电加占位桶,或者改成两并更好,外观还不用动

网友:
串个两极管吧,我这个鼠标就是用了个18650串个两极管供电的

网友:
串个二极管吧,要不使用铁锂电池。

网友:
锂电电压就是最高4.2V的,直接用

网友:
绝大多数的3v用电设备,都可以直接用4.2V锂电池代换,不用串二极管,一个是干电池最高电压能到1.7v甚至还有1.8v的,两个就是3.6了,电路设计是要留余量的,所以再多个1v都正常,二个是现在的IC大多都不是模拟电路了,而数字电路大多是mos结构设计,传输信号大多都是大于3v的电平,供电电压宽容度更高,能用3.6就能用4.2。反而是一些1.5v的设备,里面还有升压电路,就是为了让数字电路的电平高一些,才能保证足够的压差,让数字电路工作更稳定。
我所有两节电池、一节电池的设备,全都用4.2v的锂电池代用了,没有任何问题,包括3个不同品牌鼠标、血压计、万用表等。

网友:
电压偏高,买个3.2V的电池+占位桶

网友:
差不多可以直接用的,剩下的就是好不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