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解:换了个驱动,灯条不亮了

楼主(2023-07-11):
14W灯条,驱动烧毁,买了2个8-25W的驱动,装上不亮,换了一个驱动,还是不亮。测量每一个led,28个led3.2V下都正常,28*3.2=89.6V,看了下驱动说明,最大支持85V,85/3.2=26.5,于是短接2个led,还是不亮,又短接2个,只驱动24个灯珠,还是不亮,各位,怎么处理?

89

网友A:
正负极接对了?

网友:
带着负载用表量量电压吧

网友:
如果正负没有接错的话也有可能是灯条断路了。

网友:
灯条断路这种情况是有的,仔细检查铜箔

网友:
如果有电压输出!检测铜箔板有没有断了!还要对比一下有没有正负接反了

网友:
如果灯珠是串联的话,每个接3伏电看看有没烧毁,不然整串不通电。

网友:
串电流表看看

网友B:
你确定原来14W的灯是28个LED串联?一般是2P14S的结构。
新买的驱动是非隔离的,注意安全。驱动8~25╳1W的,恒流300mA左右。有开短路保护,测一下开路电在,然后接上14W的灯,再测一下电压。。。
或看看我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1362&fromuid=940188

网友:
先测看看板子上进出电压再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原来14W的灯是28个LED串联?一般是2P14S的结构。
新买的驱动是非隔离的,注意安全。驱动8~25╳1W的, ...

测一下开路电压8V,然后接上14W的灯,再测一下电压,还是8V,原来是断路了,把各种线都整理一下,再通电,终于亮了,1分钟后,啪一个led炸了,看看只接了24个led的灯条,欲哭无泪,把剩下的27个led都接上,通电,感觉温度有点高,测温枪伺候,90度,这哪敢用啊,各位,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接对了?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网友C:
新买驱动你得改限流电阻,调到合适电流再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一下开路电压8V,然后接上14W的灯,再测一下电压,还是8V,原来是断路了,把各种线都整理一下,再通电 ...

改下驱动电流啊。
炸led多半是超电流吧,恒流源输出电压会自动调整,跟多少串关系不太大

网友:
看来是串联电路中间有断路了,搞定后记得改一下电流,不然会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买驱动你得改限流电阻,调到合适电流再用!

改多大?怎么计算?这个电路采样电阻1R00 并联 1R69,以我不多的电子知识看来1R69没用?为何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下驱动电流啊。
炸led多半是超电流吧,恒流源输出电压会自动调整,跟多少串关系不太大 ...

焊一个精密电阻当限流电阻,通电后在线调节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买驱动你得改限流电阻,调到合适电流再用!

吃一堑长一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