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更新,基站电源专用应急电源如何启动?航天柏克EPS-YD-2KVA-48V-30A

楼主(2023-07-11):
这个电源如何使用?偶得的模块,不知好坏的,拆开看没明显烧坏。接220v电后一台没任何反应,另一台风扇高速转动,两台小屏幕都不亮,强制开关也无任何反应。
   问下大家这个是坏了吗?还是需要别的操作启动。还有直流输出是三个端子,正极我知道。B-应该是电池负极,L-是什么?

     下午更新,有一台是坏的,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都有肉眼可见故障,整流模块烧过,逆变模块有两个电容鼓包正负极短路。见下边图。另一台接电池后启动正常。启动正常的逆变带1500w的水壶没问题,但是没法带一p的空调,接电后提示短路模块短路。①p的空调怎么也没1500w吧。。。。这咋回事
    这个还能修吗。。。。

网友:
这做工真好, 一看就是大厂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输出是DC—4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DC—48V。

大佬,没明白能说直白点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没明白能说直白点不

一般通信设备用的都是负48V直流电源,你的电源标签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通信设备用的都是负48V直流电源,你的电源标签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百度一下。 ...

我是想问这玩意怎么脱机启动,他有逆变和充电功能

网友:
顶贴不懂怎么

网友:
简单,找个熟悉的就可以。

网友:
应急电源好像是要配电瓶的吧

网友:
找个电池试试看。。。。

网友:
做工不错资料应该不好找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通电不工作,只能自己找短接地方,在输出端用万用表看看有没有+3V左右的触点,然后短接输出负极看看,服务器电源就是这样原理

网友:
是不是要检测到电池才会工作?

网友: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干,帮顶。。。。。。。。。。